T45炸了,想入多个涵道 求推荐

楼主(2012-10-21):
T45炸了。用3S不够力度,用4S也不够力度。怀疑涵道坏了,想买多套涵道,初步考虑70MM涵道。电调是好硬80A(有模友说比较大,60A够了,但是听说电调大点没关系,所以就用80了).
求推荐
A:涵道套装(考虑比较通用的)
B:一款涵道机(比较好飞的,技术、场地严重有限)。

有考虑:环球飞T45、F15、F16 F18,类似的飞机,就是涵道比较入门的,别太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校是靠这样拿分的吗?

网友B:
环球飞T45、F15都好飞

网友C:
F15,淘宝卖的最火那个,超级好飞,滑翔性能堪比好小子

网友D:
4s怎么还不够力度呢?怎样才够呢

网友E:
T45用4S电最好是KV4000~4200左右的电机,电调60A,不可能不够力,当然要求能像3D机一样的话4S电的配置还是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球飞T45、F15都好飞

请补充下具体涵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5,淘宝卖的最火那个,超级好飞,滑翔性能堪比好小子

请补充用什么型号涵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补充用什么型号涵道

淘宝搜epo f15 卖的最多那个就是了

网友:
70的?黑旋风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T45用4S电最好是KV4000~4200左右的电机,电调60A,不可能不够力,当然要求能像3D机一样的话4S电的配置还是有 ...

具体型号推荐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推荐下?

这个KV值适合64mm涵道,70mm涵道不可能还用这样高的转速,会烧坏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怎么还不够力度呢?怎样才够呢

估计是涵道坏了。因为以前吸进去沙子了,涵道枫叶打坏了,然后自己换了一个上去。以前3S能飞,换了后就不能飞了,然后换上4S电后飞起来的感觉和开始3S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KV值适合64mm涵道,70mm涵道不可能还用这样高的转速,会烧坏设备的。

用3200KV可以吗?70MM涵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3200KV可以吗?70MM涵道

这是没问题的,3S和4S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没问题的,3S和4S都能用。

能推荐个今天什么涵道吗?想入个差不点的涵道,以后好通用

楼主:
64涵道比较通用还是70涵道比较通用?通用性

网友:
专业维修核潜艇,核弹头翻新,改装,抛光,喷漆.回收二手航母,大修核反应堆,、清洗航母油槽、航天飞机保养换三滤.高空作业擦洗卫星表面除尘.星球设计,全球海洋保养及维护,南极冰川修复,地球形状改造及时空改变颠倒业务,批发歼10,F22 F35 B2轰炸机,各类核弹头。量大从优!有发票
顺便还批发多种型号的航发!25级、120级、窝喷,等等!最新到货T-50,X47B!隐形飞机吸收雷达波涂料等等!

网友G:
T45很好飞的,3S动力也够啊,不是动力的原因炸的吧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T45很好飞的,3S动力也够啊,不是动力的原因炸的吧

是动力原因,降落的时候跑了个小孩过来,又重新拉起来就不够电了再降落了,直接掉下来成2段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3200KV可以吗?70MM涵道

3200不给力的, 便宜又好用的,还是黑旋风的4000KV。   我的T45是环球飞的64涵道, 黑旋风4800KV照样上4S, 飞了3个月了,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3200不给力的, 便宜又好用的,还是黑旋风的4000KV。   我的T45是环球飞的64涵道, 黑旋风4800KV照样上4S ...

已经上黑旋风4800kv 64涵道了,在路上

楼主:
环球飞T45 这个飞机淘宝上哪家比较靠谱?

网友:
20搂威武

楼主:
F15在路上了,到了就装机

网友:
其实比T45好飞的还有很多,F35就很不错,任何品牌的F35都可以滑翔降落。

楼主:
明天就到了,到时装机,请问如何设置混控

网友:
我的T45,64函道,3S2200、20C电池,飞的挺好。但对电池要有足够的C值,否则起飞感觉动力不足,严重不足的起飞不了。

网友:
T45,64涵道, 黑旋风4800KV,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