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FUTABA 10C 72M配日冠2.4G套装,如何设置失控保 ...
哪位知道FUTABA 10C 72M配日冠2.4G套装,如何设置失控保护啊?

楼主(2012-10-21):
FUTABA 10C 72M配日冠2.4G套装,怎么也找不到设置失控保护,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A:
不行,不能设置的

楼主:
哦,就是没有啊,看来要换别的2.4G了,大家觉得哪种可靠啊

网友B:
原来真没有啊~靠 悲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不能设置的
可以用
ASSAN 2.4G FUTABA升级套装(X8F+X8R6+X8R7)/CF-I
我就用10c72m 升级
ASSAN 2.4G FUTABA升级套装(X8F+X8R6+X8R7)/CF-I

网友D:
楼上的故弄玄虚啊,呵呵
我的是frsky的升级套装陪在ff9上,可以设置的,当然不是在控上,而是在接收机上设
我飞空是naza,先用end-point菜单把u通道滑块移动到失控保护位置,然后接收机上短按sf按钮,高频头长响一次,设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