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稳压电源和隔离电源有啥差别啊,为啥价格相差很大。。。

楼主(2012-10-21):
听起来稳压电源还好用一点。。。。

大功率的稳压电源很便宜。。。。

大功率的隔离电源,都几百上千了。。。。

咋回事啊,,他们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啊。。。。

楼主:
求大神们推荐AC110v电源。。。。给驱动器用。。。多谢了。。。

网友A:
我一般用3000VA的自耦变压器,买的正泰的,300大洋多点。
想安全的话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B:
自耦的话省铜线,隔离则铜线加倍,价钱当然上去了

网友C:
稳压器一般不是隔离的,而第二个的变压器是完全隔离的,且做工用料正好上面的价格体现到了。

网友D:
控制系统貌似都是隔离电源

网友E:
LZ最近问题挺多,又在搞啥大动作。。。

网友F:
稳压电源是个自耦变压器,只因效率高所以同等功率下用铜体积两小,隔离变压器就不同,是感应变压器,同等功率下用铜量,体积要大很多,所以贵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3000VA的自耦变压器,买的正泰的,300大洋多点。
想安全的话加个隔离变压器。

唉,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3kw隔离变压器,还是二手的,,价格都是这个的三倍。。。

真是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耦的话省铜线,隔离则铜线加倍,价钱当然上去了

确实。。。看淘宝上的描述,,隔离变压器都比较重,,3kw的都三十公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器一般不是隔离的,而第二个的变压器是完全隔离的,且做工用料正好上面的价格体现到了。

恩。。我是说为啥价格差别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系统貌似都是隔离电源

恩,,我看我那个铣床的电控箱子里面也有个巨大的隔离变压器。。。边长有十几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最近问题挺多,又在搞啥大动作。。。

没啥哦。。。。搞了10个110的步进电机,,想在驱动上省钱。。

看来看去,,,只有110v的驱动器便宜,一百多块钱一个,,,所以想搞110v电源来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压电源是个自耦变压器,只因效率高所以同等功率下用铜体积两小,隔离变压器就不同,是感应变压器,同等功 ...

恩。。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看样子我搞隔离变压器算了。。。不然的话,估计会心里有疙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耦变压器,主要是家用的,讲究的是省钱,缺点是与20V火线是通着的,不安全。

隔离变压器,工业用,讲究 ...

叶公的变压器漂亮。。。在淘宝上看到过。。。坛友有没有优惠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轴的话,700VA的就基本可以了,四轴五轴用1000VA的差不多了。

不对啊。。。

电机上写着100v   4a。。

也就是驱动器要供4a电流,,,这还不算驱动器损耗,,,也就是至少400W吧。。

三个就一千二百瓦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对啊。。。

电机上写着100v   4a。。

如果你是接输入为交流110伏直接上自耦就可以了,像厂里面进口日本或台湾设备它们是三相220的供电所以都得配380/220的自耦降压器的为什么用自耦因为它们功率都是千瓦级,同时为了用电安全它们是一定要联网接地,如果使用隔离的话保护设施是会失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耦变压器,主要是家用的,讲究的是省钱,缺点是与20V火线是通着的,不安全。

隔离变压器,工业用,讲究 ...

叶工的变压器不错,是隔离的吗?坛友有优惠不?合适咱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率不是这样算的,叶工曾经也这样算。哈哈!

4A电机,一般也就2A在运行。三轴机,大部分时间是一轴在运 ...

恩,,也对。。。。。因为电机大部分时间都不怎么动,,动起来也很少满负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率不是这样算的,叶工曾经也这样算。哈哈!

4A电机,一般也就2A在运行。三轴机,大部分时间是一轴在运 ...

如果是工业上用是按照全功率去计算,比如一个四安电流那么三个就必须控照十二安再以百分之二十预量计算的,这个是有标准的,比如一个电机十千瓦那么它的负载功率是不允许超过十千瓦,它的配电容量是要大于电机功率。申报入户变压器比如是四百千伏安,那么在入户总线也就是入户柜容量不得超过三百八十千伏安,当然它们是允许以超变压器总功率百分之十五以短时间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是接输入为交流110伏直接上自耦就可以了,像厂里面进口日本或台湾设备它们是三相220的供电所以都得 ...

这个,,,我用110v驱动器,,,变压器用自耦的110v,,,做好接地的话。。。

电网的杂讯干扰,,会不会影响到驱动器啊。。

网友H:
自藕和隔离的变压器还有电流的区别,,比如一般的自偶调压器的线圈能承受输入电流是多少输出的也是多少,,因为是总的一套线径,不会因为电压降低而电流可以增大。而隔离的好处就是在电压降低的情况下可以将线圈饶粗,,从而增大输出电流。功率全部利用起来

网友I:
用隔离变压器主要是电路波形不会因为电网的各种干扰产生变形,以及把其他地方传回电网里的尖峰干扰过滤掉,隔离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电源,即使是380V的工业设备,只要是重要的有受干扰可能性的也要用380V-380V的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感觉存在高频或者说没能与电网隔离开容易把杂波带进设备中。就是数控系统的开关电源220V也是用380V-220V的隔离变压器变出的220V,不能直接连接市电,这不光是干扰的问题,是还关系到系统的安全的问题,接市电容易烧了系统,因为市电用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DIY功放、耳放的,都知道隔离变压器的好处。

有些人还特别在总电源这里加了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好处 ...

音响不同工业,工业是以安全为前题,工业上超过安全电压就必须接地。不管你是自耦还是感应,特别是强电,如果你变压不接地供电检查时必然开牛肉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也对。。。。。因为电机大部分时间都不怎么动,,动起来也很少满负荷。。。

如果应用在工业上接入动力电源则是要标清功率的,那么你配电就得按照标识上去配置供电源。比如普通的电源拖把如果的标注是220/10a就算你只用个手机充电器那么你的电线必须符合上面所说的线径,安全用电设备用电是严格不允许超标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隔离变压器主要是电路波形不会因为电网的各种干扰产生变形,以及把其他地方传回电网里的尖峰干扰过滤掉, ...

用变压器供二百二的原因是现在工厂供电制式是三相四线制,是不带零线接入的,所以说要在我国机床中接二百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违规的就是接壳做零,另一个是接三百八转二二零,数控如果带一个大变压器那是它使用了日本的工业产品,如果是使用了与我国的电压它是不要使用变压器,最起码我以前的厂过百万的车床都没见过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耦变压器,主要是家用的,讲究的是省钱,缺点是与20V火线是通着的,不安全。

隔离变压器,工业用,讲究 ...

顺便说说在音响行业,用的都是隔离变压器,如果用自耦变压器,音质会惨不忍听。如果用2芯插头,插反就是惨不忍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自藕和隔离的变压器还有电流的区别,,比如一般的自偶调压器的线圈能承受输入电流是多少输出的也是多少,, ...

       你说的没错,一般的自偶变压器是这样的,比如输入电压220V功率1000VA的自偶变压器,当输出110V时,忽略损耗最大输出功率为500VA.其实自偶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从原理上概念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自偶变压器的0-110V一段的线径加粗的话,一样能够获得1000VA的功率输出,这正是自偶变压器的优势所在.换一种说法,如普通的小隔离变压器,初级220V0.5A,次级5V20A.自偶变压器一样可以做到,只要把0-5V一段线径加粗即可,原理是一样的.动力设备用自偶变压器是最科学的,而控制设备和测量仪器为了安全和减少干扰最好使用隔离变压器,目的是使电源和大地隔离,弱电中有直流地,交流地,模拟地,数字地,热地,冷地,功率地,虚拟地等等一大堆地,问题都出在“地”上.等电位的概念也要清楚,比如通常用测电笔测火线亮,测零线不亮,那什么情况下测零线亮,测火线不亮?什么情况下测220V两端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没错,一般的自偶变压器是这样的,比如输入电压220V功率1000VA的自偶变压器,当输出110V时, ...

兄弟说的对,,饶起来麻烦点而已。。效果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