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简易桨平衡器平衡桨的问题,应该大家都有吧

楼主(2012-10-21):
买了个简易的桨平衡器,如图,平衡桨时把平衡器架在两个未开封的烟盒上使用,桨配平后,如果把桨调个头,或者翻转180度,桨会不平衡了。

这种情况跟支撑桨平衡器的烟盒应该没关系。因为又换了几种支撑物品,都有这个情况,而且平衡效果并不如烟盒好,因为烟盒光滑,更加灵敏。

网上找了下磁悬浮的桨平衡器,看评价里也有人在使用中遇到这个问题,这应该跟桨平衡器本身有关吧,如果使用这种桨平衡器,桨其实不能完美配平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这情况,或者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一直用这个。。

网友:
我的浆是平衡的,但是上到电机上后就被浆垫圈搞的不平了,郁闷~~

网友:
估计出现在这情况多是因为两个桨没有平行于一条直线,或桌面不水平,一直用这个,配完后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用这个
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这个只是简单的静平衡,动平衡很复杂,专业的风扇,调个动平衡就要几千块

用烟盒不如用废掉的工具刀片,更灵敏

网友A:
记得做过实验……动态平衡器是在水中作的……慢速旋转时~螺旋桨上方两端各滴一点不同色素~看水中色线……如果两条不同色素直到水底呈平行状,那么平衡性不错,如果不是平行状的,桨两边角度有细微的差别,也就是有细微的变形……

网友B:
我是做完平衡之后 桨的垫圈与子弹头下面那个柱有空隙 调平衡很郁闷

网友:
虽然不知道什么是 桨平衡 什么是动平衡,但是我已经悬停30秒,然后残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完平衡之后 桨的垫圈与子弹头下面那个柱有空隙 调平衡很郁闷

用电胶布缠上子弹头

网友D:
我是四轴的新手,最近才玩上的四轴,有问题想要请教!我用的玉兔飞控,天地飞WFT06X-A的控,在电脑上我把油门最低点调到了1080,但是在进行油门行程调试时,飞控自检时间很长,而且在启动后,电机发出“哗-哗-哗。。。”非常急促的声音,电调说明书上说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的缘故,解决办法是”将油门拉至最低位置或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但是电机一直那么叫,我无论怎样动摇杆,都没反应!求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记得做过实验……动态平衡器是在水中作的……慢速旋转时~螺旋桨上方两端各滴一点不同色素~看水中色线…… ...

这方法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高

这个木有看懂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木有看懂哈

浆尖涂上水溶性颜料,在水中放开浆,让浆自由下降,形成螺旋色带,看色带的对称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四轴的新手,最近才玩上的四轴,有问题想要请教!我用的玉兔飞控,天地飞WFT06X-A的控,在电脑上我把油 ...

调到1050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到1050以下看看,

那你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我真是太纠结了!四轴能遇到的问题,我基本上都遇到了!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用笔芯做的,凑合着用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浆尖涂上水溶性颜料,在水中放开浆,让浆自由下降,形成螺旋色带,看色带的对称性

沉不下去怎么办、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沉不下去怎么办、哈哈、、

拧个子弹头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胶布缠上子弹头

学习了 不错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沉不下去怎么办、哈哈、、

我们测试的具体方式是水缸中间有个长管子,螺旋纹的和螺丝钉差不多的~给桨中间加个很重的套子,套子中间也是类似螺帽的玩意,然后慢慢旋转的沉下去……听说老师是二战时测试平衡的土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拧个子弹头上去啊

其实子弹头不是很好~因为头不是尖锥型,并不能做到垂直下降,或多或少有一点偏移~就是细微的偏移,对结果的影响很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们测试的具体方式是水缸中间有个长管子,螺旋纹的和螺丝钉差不多的~给桨中间加个很重的套子,套子中间 ...

你们老师怎么这么霸气、你是学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们老师怎么这么霸气、你是学啥的?

额~那是偶尔的机会……做交流生那会,带队老师和对方学校的老师赌气~双叶桨动态平衡仪器作为课题,我们的带队老师就用水中的方式,对方老师也不差……用的方式是光学立体扫描器+物理碰撞引擎模拟动画,看得我目瞪口呆,后来对方老师说我们老师的方法简单实用,成本低,他自己认输了

航空机械工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那是偶尔的机会……做交流生那会,带队老师和对方学校的老师赌气~双叶桨动态平衡仪器作为课题,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