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飞控的问题 听说要长~~~~~~~~~~~~~~~~~~~~~~~~~~ ...
关于FF飞控的问题 听说要长~~~~~~~~~~~~~~~~~~~~~~~~~~~~~~~~~~~~~~~~~~~~~~~~~·

楼主(2012-10-21):
CF二楼板哪有卖的淘宝怎么搜索,,超声波定高FF能装么??如果可以的话哪买?淘宝怎么搜索?

网友A:
先搜FF飞控~然后店铺里应该有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651
看看这里可以用超声波

网友C:
至今未见 另外FF确实停产了 再另外 FF的CF功能确实不是那么完美 别说跟naza这类商业飞控比例 连兔子都比不了 纯属娱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