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台钻中间那个托板能承重多少啊?

楼主(2012-10-21):
收了个大十字拖板,估计有50公斤左右吧,想装到台钻上,可担心台钻那个托板承重不够,有朋友改装过吗?

网友:
看立柱有多厚,要是铁皮立柱不要往上放

网友:
只看过放底座上的,还真没听说过放托板上的呢

楼主:
主要是放在底座上,台钻高度不能升降,所以才想能不能放托板上,没想当铣床用,只是装了十字拖好定位打孔

网友:
把这两样拍个照片放上来,大家就可以替你判断了。

网友A:
放个千斤顶在下面支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放在底座上,台钻高度不能升降,所以才想能不能放托板上,没想当铣床用,只是装了十字拖好定位打孔

买个十字台钳吧,50公斤压上不行的,不要考虑了

网友:
台钻高度怎么不能升降呢

网友:
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