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改装 XA650 今日爽飞!!!

楼主(2012-10-21):
首先先从供电系统开始,  接线的灵感来自本论坛的一个帖子,另外本人纯属新手请大家勿拍砖

网友:
什么也没有看见

网友:
楼主骗子,什么也看不到

楼主:
昨天晚上 弄了  N 次 就发不成 帖子  说我的 字数 太少 怀疑广告帖子   郁闷
首先从 供电 系统 开始

楼主:
昨天晚上 弄了  N 次 就发不成 帖子  说我的 字数 太少 怀疑广告帖子   郁闷

楼主:
自己手工雕刻的 洞洞板子

楼主:
跟 论坛 里的一个帖子 学的

楼主:
继续上图 继续

楼主:
拆下 电机管子  延长 电调 线  用烙铁焊好

楼主:
包好 隔热胶布

楼主:
以此类推 四个都接好了  就是线 有点长 没关系 剪短

楼主:
焊接线路 红为 正  黑为负

楼主:
继续上图继续上图

楼主:
洞洞板向下打孔接电池的线

楼主:
这个好像清楚点

楼主:
延长电调信号线

楼主:
哦 对了 忘了这个了  在焊点出贴上隔热胶布 以防发热短路

楼主:
之前电机电调接头那用的是胶布包上香蕉头 现在我 换成热缩管

楼主:
上飞控NAZA  装GPS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里说明一下 因为 洞洞板子和 装飞控的碳板是一样的  所以加上塑料的 螺丝的间距正好能成下线  所以装上飞控 基本上看不到 很乱的电源线

楼主:
继续继续上图上图

楼主:
看看装上电池的 侧边效果

楼主:
没有装浆的  机架来看看

楼主:
飞起来了  有木有

楼主:
再看有木有

楼主:
空中悬停 有木有

楼主:
公司楼顶有木有

网友A:
不错,我对布线没要求 再说X650装上盖子就看不到了

楼主:
回来休息了  呵呵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 因为 本人是新手 说明书也没有仔细看 在地里飞的时候由于紧张 导致四轴  挂在树上了 坏了 2个浆  郁闷死了都快。。后来 修复好了  飞控先上的电  遥控器没打开 程序乱了  新手不懂 又飞  起飞炸鸡  又短了 1个浆  郁闷了我了都 后来请教告诉 得知自己的错误  下午 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对布线没要求 再说X650装上盖子就看不到了

但是我感觉 做东西就要把他做的精致 这样自己用的放心绝对不会出现接虚导致炸鸡的问题

网友:
如果想做的精致电机那里的线就不能这样啊!我的都看不到明线的............

网友:
不错,感觉线和焊点会让楼主的机器重不少。。。

楼主:
刚才 又出去飞了一会   感觉还行就是  时间有点短

网友B:
呵呵呵顶了和我的电源接线板一个样的

网友C:
最好把电机插头去掉,直接焊接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电机插头去掉,直接焊接保险!!

好的  接受您的建议  等周末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顶了和我的电源接线板一个样的

对 对 这就是学习的 您的  呵呵

网友B:
感觉如何应该很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如何应该很好用吧

我是 纯新手  到手后  由于不懂操作  炸过几次  后面弄好了  一次都没有出过问题 打算飞 FPV 了

网友D:
楼主,延长电调信号线 是怎么弄的,我们跟你的机子完全一样的,线就短一点点够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延长电调信号线 是怎么弄的,我们跟你的机子完全一样的,线就短一点点够不着~~~

买一节 延长上去 或者直接延长 三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