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白钢条车刀上打孔? 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12-10-21):
想在厚度3毫米白钢条车刀上打孔,有什么方法??   谢谢。孔3毫米的。  有特殊的这种钻头吗?

网友:
可以电火花,可以合金磨头,最简单买冲击钻头磨一磨就可以打,不过有点慢

网友:
火花机 穿孔机

网友:
有卖的硬质合金的钻头,我买过6毫米和8毫米的,钻白钢条当钻模用。整体的一根要好几十元,焊接的就两三元,低速慢点钻。特别是快要穿的时候钻头最容易坏!

网友:
6毫米的合金磨头用过,打一个孔花费时间太长了,考验耐心

网友:
不知你是做产品的,还是自己D的用.要是做产品用的话建议用电火花穿孔.要是自己D的,就去买个硬质合金的钻头,有一点工件要夹牢,转速要开最快.

网友A:
想在刀头上打孔改装车刀,正在做个电火花打孔机,不知道做的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在刀头上打孔改装车刀,正在做个电火花打孔机,不知道做的成功

预祝成功

网友:
论坛里好几位都做了电火花机了啊,你跟他们联系下,看人家有空没有。

网友:
电火花是最好的办法吧。

网友B:
我有3.2的合金钻头,200来块一根.但我绝对不会用这东西去钻高速钢.

网友:
电火花成本很低,自己diy一个几十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
大漠冰川
发表于 2012-10-22 00:43:43 |只看该作者 想在刀头上打孔改装车刀,正在做个电火花打孔机,不知道做的成功

只要按照图纸做,很容易就可成功的(我也做成了),只是在做夹持电极时费了点脑筋。

网友:
直接用三菱的D3合金钻头就可以钻穿

网友(2013-08-12):
德国ARTU霸王钻头,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3.2的合金钻头,200来块一根.但我绝对不会用这东西去钻高速钢.

除非是德国进口的钨钢镀层铣刀,才有可能要这个价

网友C:
德国整体钨钢钻头,没问题。

网友:
电火花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国整体钨钢钻头,没问题。

没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