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的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12-10-21):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450直机的操控到底是怎么样的,网上找不到啊,打个比方:向前飞,那
遥控器
上要做哪些操作。(比如车模:向左前开的话就是:油门减,方向向左打,回中)
还有,请教一下,无副翼对新手来说是不是更容易上手?因为不用不停的调整舵面?

网友A:
这个尝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前进当然是升降驼往前打,无副翼没玩过不知道。

网友B:
这新手够新
水还没潜够啊

网友C:
同样是新手,不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D:
开个核潜艇就知道了

网友E:
简单说就是2个摇杆控制:前后/左右/上下/旋转

网友F:
还是先入个模拟器体会一下吧

网友G:
潜水,还得深潜

网友H:
弄个模拟器,模拟一个小时,就自然明白了。不用问。问不出名堂来的

网友I:
车模转向为啥要减油门?

网友J:
高速行驶中,转向时,必需收油的。惯性……

网友K:
这世上还有比我还新的新手啊
多潜水吧,或者是买个小4轴的飞行器练练手,又或者是在模拟器练练
又有人入航模坑了

网友L:
终于遇上比我还新 的了,上模拟器,然后入个小6通先

网友M:
新人不少啊

网友N:
先买一个4通玩玩,花不了多少银子,然后玩6通,一点基础没有,玩450会比较费银子的。

网友N:
BTW,直升机是先练悬停的,悬停会了,你就会前进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