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画图,雕刻机整体画好了,座标太多如何去除?

楼主(2012-10-21):
这东西还麻烦,装配好后…任何一个配件没和总体在一个文件夹,都会从总体上消失,想模拟运动也不会!哪位高手有空指点下嘛 这个坐标也太多了挖。。。那位高手能来指教下啊 画得不好,刚学UG才3天,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Z轴是想设计成直线轴承固定试的,一些钉丝罗纹孔就没画出来了,电脑打字还是没手机好用!

网友A:
呵呵  这减重孔画的夸张了点吧  刚性都没有了

网友B:
那是直线轴承和丝杆孔~~!,三天就有这功力了,不错,我好几年了连这软件都装不上

网友C:
坐标好多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减重孔画的夸张了点吧  刚性都没有了

呵呵…瞧瞧你老这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直线轴承和丝杆孔~~!,三天就有这功力了,不错,我好几年了连这软件都装不上

在网上一边看视频一边画的,其实画零件只用了一晚就学会了,关键是装配方面弄了两晚,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D:
画机械还是SW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标好多哇呵呵

呵…我看着也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机械还是SW简单。

各有各的好吧,这可是我第一次接触制图软件,还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瞧瞧你老这眼神

就是因为没见过这么小的骨架画这么大的洞洞的结构  我才说是减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没见过这么小的骨架画这么大的洞洞的结构  我才说是减重孔

直线轴承直径分别是45和32,板材用15厚的,就是想画个图意思下才敢去买料加工,做时再改图就大麻烦

网友E:
都用20以上的光轴了,要做成方框才够强度,而且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20以上的光轴了,要做成方框才够强度,而且好加工

是的,打算在X轴运动部分的后边再加多一块板支撑,所有部分全部一次性线切割成型保证安装精度,只是这种设计Z轴的垂直度就没得调了,用的光轴直径为X30.y40.z2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打算在X轴运动部分的后边再加多一块板支撑,所有部分全部一次性线切割成型保证安装精度,只是这种 ...

Z轴不要这样设计。Z轴的固定部分设计为固定的滑块,上下运动部分设计为两条光轴,这样可以光轴长一点,下降的行程大。

网友G:
看来  搂主还是新手 UG用的不熟.  没必要那么多的坐标的 只要一个就够了.  如果有2块以上同样的工件,可以画好一个后复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Z轴不要这样设计。Z轴的固定部分设计为固定的滑块,上下运动部分设计为两条光轴,这样可以光轴长一点,下 ...

滑块我也考虑过,但感觉会缩小X轴的行程,除非搞成XY分体试的,个人感觉我这种设计会比用滑块的刚性好,唯一缺点就是不好调整精度,多谢指教…还望多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  搂主还是新手 UG用的不熟.  没必要那么多的坐标的 只要一个就够了.  如果有2块以上同样的工件,可以画 ...

呵…被高手看穿了!不过自己会用软件画图了,高兴啊,座标多是因为三个工件拼一起导致的,暂时还没学会怎样去除多余的座标,同样的工件我是在画好后,在装配时再多次调出来用的

网友:
帮顶
三天,真是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被高手看穿了!不过自己会用软件画图了,高兴啊,座标多是因为三个工件拼一起导致的,暂时还没学会怎 ...

是我看贴不仔细.  没看到3天.还是1 晚上搞出来的.  和利害.
像这样的图可以在一张图上画的.画好一个零件,如果影响画下一个零时 可以将前一个零件隐藏起来的.
继续努力. 坚持就能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我看贴不仔细.  没看到3天.还是1 晚上搞出来的.  和利害.
像这样的图可以在一张图上画的.画好一个零件 ...

呵…基础打下了,以后有事没事画两下,熟能生巧嘛,隐藏还没学会哦,不过中午回去试了下标图上的尺寸,牛皮了…居然不用我敲键盘,只要在需要标尺寸的两条线处点两下鼠标就搞定了

网友F:
你可能不清楚我要说的意思,你这个是不是固定龙门式的XZ轴?
你这样的Z轴下降会受到限制,如果有光轴的部分做成上下的做在靠外面,两个滑块竖着固定在X轴上,这样你设计的机架主柱可高一点,并且主轴刀具也够得着工件。反正你的这种设计跟我一样犯了错误,我是刀具够不到工件,后来降低了主轴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不清楚我要说的意思,你这个是不是固定龙门式的XZ轴?
你这样的Z轴下降会受到限制,如果有光轴的部分 ...

呵…你的意思应该就是说:这样设计Z轴光轴固定板下行时可能会受X轴板的限制吧?我说说我的思路,现在我的Z轴光轴是靠近X轴的,但丝杆却到外面了,目的就是怕57电机会受限于X轴,所以就往外拉了,z轴总成厚度85mm,而20的直线轴承两只是90,光轴240长,减去光轴固定用去的长度30,再减去Z轴轴承的长度90,再减去螺母法兰的厚度,行程会有100左右,设计X轴离台面130左右高,我现在就担心这样设计的刚性和精度(因为没得调)

网友:
现在论坛很慢,想找张图说明一下就容易多了。要不我不清楚你,你不明白我。呵呵。

楼主:
也对…有图一看就清楚了,等我把整体画好了再传上来大家帮我看下

网友H:
强大啊
UG学习好久,装配的搞不太懂啊,别说加工和后处理了
只学会了做简单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大啊
UG学习好久,装配的搞不太懂啊,别说加工和后处理了
只学会了做简单的零件

其实装配也很简单的,主要是装配前得把软件设置好了,然后根据两工件的平行面、接触面来装配,我也是在网上找的教学视频,只要你的版本和视频教程里的一样就照葫芦画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  搂主还是新手 UG用的不熟.  没必要那么多的坐标的 只要一个就够了.  如果有2块以上同样的工件,可以画 ...

你好!想请教你点事,1.UG装配好后太多座标确实烦,如何去掉座标?2、今天中午回家把Xz轴所有东西装配好后保存,再把Y轴框架和龙门装上保存,然后再想调这两个总配好的出来装配时就不行了,提示的大概意思是零配件全找不到!是怎么回事啊?3、光轴和轴承的模拟运动是怎样弄的(这条不太重要),望能回复…谢谢!

楼主:
顶上去…楼主位更新

网友:
如果有参数移动到图层,没参数直接delete

网友G:
你这是在装配里. 可以将不需要的坐标移动到256层,再把256层隐藏(不显示)
先点要隐藏的坐标或零件或线-->再点格式-->移动至图层-->目标图层或类型下面输入框里输入256-->点确定。然后 点格式-->图层设置-->在256层前面的勾去掉-->确定。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请教你点事,1.UG装配好后太多座标确实烦,如何去掉座标?2、今天中午回家把Xz轴所有东西装配好后 ...

建议。运动模拟就先不要弄了。现把工具熟悉下。再弄那些附属的东东。

关机后再打开找不到零件多半是改变路径引起。其他不详。我很少用装配,喜欢把所有的零件画在一张图上。(也不是最好的做法)我的作图方法没法做运动仿真。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改版后手机上论坛也不能评分了,下次电脑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在装配里. 可以将不需要的坐标移动到256层,再把256层隐藏(不显示)
先点要隐藏的坐标或零件或线-->再 ...

照你说的方法弄了后,整个架子都被隐藏了,而不是单独隐藏坐标……已度娘到按Ctrl+w再直接设置就行了

网友(2013-03-04):
估计你现在都会了,导航器上面框框里有过滤选择条,选上“基准”后,全选模型,然后隐藏就好了

网友:
小蚂蚁厉害几天就学会了,祝贺一下,我也学学,有空发给我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照你说的方法弄了后,整个架子都被隐藏了,而不是单独隐藏坐标……已度娘到按Ctrl+w再直接设置就行了

不好意思,老了去年就发表了,几天才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老了去年就发表了,几天才看到。

呵…何老师早啊,这个贴里设计的已成实物了,就是Z轴有些不如意!弄得现在也没心情再往下搞了,软件要回家用电脑找找,这个UG真的很容易上手,不过想要精通就需要耐心了

网友:
UG在画组装图的时候本来就是坐标多,但是坐标是可以隐藏的,在右上边有个 第四个就是可以显示隐藏东西,自己多琢磨吧

网友:
回复楼主…
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三维设计软件,都可以在绘图的过程中实时的显示和隐藏基准,就是点,坐标系,轴,平面,等等,就点个按钮的事儿,
油机,以前用过一小段时间,破一经常使用,骚窝,使用一般,都是工作需要,
好像油机的装配特别坑爹相比于另外两个,
刚看到我升少将了,……特回帖
然后接着上班…

网友:
隐藏不是好办法。。。NX有255个图层,你可以把这些坐标放到任意层里面。。。
依次点击菜单:格式》移动至图层,在类选择中的过滤器下,点击图层过滤器,选中CSYS,确定返回类选择,点击全选,再输入目标图层,如100,确定,如坐标仍在显示,打开图层管理器,关闭100层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
这个软件,没搞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一边看视频一边画的,其实画零件只用了一晚就学会了,关键是装配方面弄了两晚,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是的,我也觉得其实UG的基本功能很好学,只要是用圆型、方型、拉伸体、旋转体、裁剪体、组合体能搭出来的东西都很容易画。复杂不怕,只要能用前面说的东西组合出来的零件都很好画。自由曲面啥的才麻烦。但我们一般都不涉及曲面。上手两三天就应该能搞定建模和普通的装配,建议想学的朋友别畏惧。

网友(2013-04-08):
在编辑里有个移除参数。移除参数后坐标随便删除。我刚用ug时用装配。后天从来没用过装配。照样完成任务

网友:
坐标显示都是在平面上的 ,先合并,然后隐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