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啊,电池被摔成这样了,不知还能用不?

楼主(2012-10-21):
惨啊,电池被摔成这样了,不知还能用不?
惨啊,电池被摔成这样了,不知还能用不?
惨啊,电池被摔成这样了,不知还能用不?

网友:
不要用,对机子,对自己安全点....

网友:
摔摔更健康

网友:
里面没碎的单片没问题、、

网友:
不要用了

网友:
放心地用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不要用了,不知何时破了直接烧鸡

楼主:
我把外衣拆了,是这样的,还有电,能用不?

网友:
能用,没有问题!

楼主:
在充电或是飞行时,电池不会炸吧?有点担心

网友:
把电池完全拆开,看是否有破损

网友:
我以前也有几块类似大小的电池摔成这样的。如果保守起见就别搞了。如果做好安全措施情况下(主要是怕起火),可以按如下步骤试试
1、先静置电池30分钟以上,前后分别测量电压,看有无变化
2、用木板轻轻的把变形的电池矫正(此做法比较危险,有可能导致已经破损的电芯内部短路,需小心,随时把电池扔出去),如果没异常,再测试电压几次(隔30分钟一次)
如果顺利的话,电池电压也没异常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用。
不过还是提醒,此做法危险系数高,本人已经烧毁过几个电池!

网友A:
专业维修核潜艇,核弹头翻新,改装,抛光,喷漆.回收二手航母,大修核反应堆,、清洗航母油槽、航天飞机保养换三滤.高空作业擦洗卫星表面除尘.星球设计,全球海洋保养及维护,南极冰川修复,地球形状改造及时空改变颠倒业务,批发歼10,F22 F35 B2轰炸机,各类核弹头。量大从优!有发票
顺便还批发多种型号的航发!25级、120级、窝喷,等等!最新到货T-50,X47B!隐形飞机吸收雷达波涂料等等!

网友:
放心用,没问题。我好几个新电池都摔成只要了,一直爽飞!

网友:
小心点好啊

网友:
别用了,我已经摔了两块了。。。安全是金啊~

网友:
只要不漏,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我的电池也炸成这样了,比这个还惨。
把外皮弄掉后,看看里面的铝塑膜没有问题,我用手把它捏平了。
测了测电压,7.8V,由于没有发热,也就没扔。

网友(2013-04-17):
我的电池比你这个还惨,新的,容量不小,扔了挺可惜的,准备用来为地面图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维修核潜艇,核弹头翻新,改装,抛光,喷漆.回收二手航母,大修核反应堆,、清洗航母油槽、航天飞机保养换三 ...

我想修理下我的H-10轰炸机,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我的一块把一个角搞进去了,我还是照样用

网友:
看你用来干什么了 飞就算了

网友:
完全没问题!用!我的都这样!

网友:
我有个土办法,电池刚摔的时候,闻一下电池是否有一股异香味,有的话,恭喜你,至少一片电芯漏了,拆掉T插平衡头,扔了吧,或者看动手能力,减掉损坏的电芯,干别的用吧,把几块损坏的电池好的电芯拆出来组成一个好电池也行。

网友:
不要用比较好,安全第一啊

网友:
用不用,凭胆识,我承认我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