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S一打开APS模式马上急速掉高度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调整?

楼主(2012-10-21):
今天给APS升级了固件,出去飞了两块电,没太大问题,只是切换的时候不太稳定,第三块电的时候,一切换APS,飞机急速下降,直接坐地上,我个人分析是飞机未悬停稳定我就切换APS了,此时油门在悬停点之下,APS误认为是下降指令,然后急速下降。三块电池的过程中我是以旋钮12点方向为基础,轻微调整过三个旋钮,也不知是调整旋钮的原因还是操控手法的原因,求有经验的高手帮忙!

网友A:
升级后是否从新做过油门行程校准和震动测试,当然楼主说的油门在中点以下切了aps,aps以为你叫飞机降落也是有可能的一个原因

网友B:
切aps时一点要有安全高度,我就是没高度一时没反映过来把800直接炸地上了!!

网友:
高级货,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切aps时一点要有安全高度,我就是没高度一时没反映过来把800直接炸地上了!!

和你的情况一样一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是否从新做过油门行程校准和震动测试,当然楼主说的油门在中点以下切了aps,aps以为你叫飞机降落也是 ...

都重新校准过了,开头试飞的两块电都没大问题,估计是操作的问题了

网友:
我是亚拓改的800  由于 我有额外的4斤负重   油门至少在50%以上才会切入APS

前提我会至少离地面2米高
并没有出现下降

网友:
在悬停油门以上都可以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的情况一样一样滴

切aps时飞高点就可以了,炸机教训后至今有几十个起落都非常安全和稳定,还有震动测试和磁场校准该做的还得做别偷懒就可以了!!

网友:
没高度直接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