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高频加热机的朋友?就是高频淬火。有图哦

楼主(2012-10-21):
想买个220V的高频淬火机,我的用途也没什么目的性,就是给小工件淬火,钎焊车刀什么的。
感觉钱越来越贬值,倒不如买点东西实际。

这机器有没有哪位朋友用过?
那铜管是不是都自己造型的?
用这机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在哪里淘比较划算?有看到便宜的告知一声哦,帮小弟我淘一台,最好是20KW的,呵呵

惯例上两张图。元芳你就不用说了,我知道必有隐情

网友:
太晚了 元芳已经睡了

网友A:
大波少将,220V电压哪能上20KW啊 ,最多4KW了。

网友:
元芳流鼻血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波少将,220V电压哪能上20KW啊 ,最多4KW了。

为什么不能呢?
愿闻其详

(网上确实有20KW的在卖,220V的)

网友B:
小功率作用大不,功率大的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作用大不,功率大的玩不起

多大的功率才算大?
我就淬火一下水果刀什么的都要很大功率吗

网友C:
20kw
要很粗的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kw
要很粗的线吧

商家说
如果不是满负荷运行
一般机器是20A左右

如果满负荷就不敢说了
可能电表吃不消

我们现在的电表
好像是40A左右吧?

网友:
20A远没有20KW

网友D:
220V供电就不要那么大的功率,380V才合适。
铜管必须用循环流动的冷冻过的纯水降温。
以前用过220V供电的,没任何铭牌,也就不知道型号、功率等。据说是进口货,后来坏掉,老板说是我进料太急而过载损坏......
当时无语了,拆开后发现里面很复杂,好几块电路板,总得有过载保护吧!
后来买380V供电的,后来我走了......

网友E:
这两年没玩过以前经常玩,自己也做过100k频率的小型机不过烧了功率管就没玩了做的三千瓦

网友F:
这个淬火没什么用吧,淬火要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温,还要密封起来不被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淬火没什么用吧,淬火要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温,还要密封起来不被氧化。

高频淬火是瞬间把工件加热到一两千度,够硬的

网友:
高频淬火烧入比较浅一般最深也就一两毫米,日本叫高周波烧入

网友G:
去淘宝买个电磁加热的高频电源,自己配铜管按你工件要求弯出形状,铜管里通水冷却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搞这个加工 好像还蛮赚钱的 我一次有几个小齿轮淬火  几分钟就好 加工费几十块

网友:
能对工作台蘸火不?

网友H:
220*40A=8800瓦。哪里算出来20k瓦?

网友:
我有一个标称15KW的水钻熔接机,可以加热铜、铁。从qq群里收来的。

网友:
元芳说 三相220有可能上20KW,单项是没可能了。40A的家用单项220电度表也就8个KW。  玩刀的话4KW应该够了,我以前也很想入一个,一直搁浅了。

网友:
高周波没有玩过。纯经过。

网友:
技术帖,挺你。头像很有趣,女人还是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220*40A=8800瓦。哪里算出来20k瓦?

看来要有大电流的地方使用了
我也找得到25平方铜线的220V
在别人的厂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供电就不要那么大的功率,380V才合适。
铜管必须用循环流动的冷冻过的纯水降温。
以前用过220V供电的 ...

兄弟的经历蛮搞笑的
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去淘宝买个电磁加热的高频电源,自己配铜管按你工件要求弯出形状,铜管里通水冷却的,就这么简单

一般感应加热都是将工件放在线圈中间的,像车床导轨没办法放到线圈中,线圈要绕成什么形状才能加热呢?有图发来看看吗?

网友J:
小僧曾见过最强的高频装备很牛B你要的太小了不值一提,人家一个变压题相当于两间房子那么大,外加一个电路车间连接的线都是大厚紫铜铜板。前面用的线都是很粗的紫铜方管卷出来的(中间过循环水)要问干吗的?实话实说做石油钻杆的那就一个牛A与牛C之间眼看着大概200直径的大铁棒子从哪紫铜管子一过靠这么快就红了再次表示牛A与牛C之间汗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僧曾见过最强的高频装备很牛B你要的太小了不值一提,人家一个变压题相当于两间房子那么大,外加一个电路车 ...

把JJ放进去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K:
可能是20KVA 单相做20KW 不太合适。一般小件淬火5 6个千瓦足够了,感应圈搞得合适点,频率可变,这样效率高, 2千瓦左右可考虑单管IGBT类似于电磁炉电路 5 6千瓦用半桥推挽震荡电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20KVA 单相做20KW 不太合适。一般小件淬火5 6个千瓦足够了,感应圈搞得合适点,频率可变,这样效率高 ...

你好
这个高频淬火
能不能自己改一下内部的电路
变成中频淬火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JJ放进去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把JJ放进去一点反应都没有,除非给你的JJ装一个铁套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JJ放进去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表皮将变得很硬!!!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感应加热都是将工件放在线圈中间的,像车床导轨没办法放到线圈中,线圈要绕成什么形状才能加热呢?有 ...

同问

网友:
淘宝上价格不贵呀

网友:
车床导轨感应圈做成平面的两个方形 在淬火时移动线圈和导轨都行  感应圈工作的频率应该和淬火工件大小 和淬火深度有关 一般透热深度10-20MM

网友K:
还没写完点错键了 10-20MM频率4-2KHZ左右。要是工件不大如小齿轮等 表面透热 10KHZ没问题,现在的成品小型感应炉都带输出变压器这样用起来方便多了可以匹配很多各式各样的感应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没写完点错键了 10-20MM频率4-2KHZ左右。要是工件不大如小齿轮等 表面透热 10KHZ没问题,现在的成品小型感 ...

据说高频加热是工件表皮2mm左右发热的
这样好像应用面很窄啊

如果能加热到工件内部就好了

不知道怎么才能方便的“变频”呢
高频变中频

网友K:
2MM这么浅 频率的高些 一般通过操作时间和功率【把功率降低些加热时间长点,配合可以调节透热深度,因为加热的同时热量还要向里面传导,变频的话不带输出变压器要简单点把感应圈和补偿电容的参数变一下就行了,要带输出变压器的话大幅度改变频率,变压器也得重新设计,成本高了,钢材加热到居里点时就不导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2MM这么浅 频率的高些 一般通过操作时间和功率【把功率降低些加热时间长点,配合可以调节透热深度,因为加热 ...

要是我买回来了
拍张内部图给你
能不能看看
指导我改一下?

网友:
你具体要求告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年没玩过以前经常玩,自己也做过100k频率的小型机不过烧了功率管就没玩了做的三千瓦

请问大JJ胸
你做的中频加热机
费用多少?
能共享图纸吗?

改天你来丹霞玩我请你喝酒!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大JJ胸
你做的中频加热机
费用多少?

图纸网上很多成本很低最贵是变换变压器如果能找到旧的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网上很多成本很低最贵是变换变压器如果能找到旧的成本很低

您意思是说
中频电路成本不高
电源才是最贵的?
兄能否PM个Q号给我
方便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说
中频电路成本不高
电源才是最贵的?

网友:
什么能力也没有,就是吸毒强, 听听高人解密!

网友L:
元芳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元芳是谁?

版主大人
此事必有蹊跷!

网友:
单相的可以上到8千瓦,比如象快速热水器,这前提是要10mm²的铜芯线/40A的电表,再比这大的功率,怕是要着火了,20千瓦?是标称功率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有大电流的地方使用了
我也找得到25平方铜线的220V
在别人的厂里。

大陸的電表怎麼那麼小呀?
40a不夠用的
冬天即熱式的熱水器一開不就全跳電了?

台灣的台電家用電表只有兩種
一般是裝120a單相三線式的
入戶線水電工常用的是38平方
總開關則使用為100a的無熔絲開關
若電不夠用時可以打電話給台電換成200a的電錶

网友:
這個東西我也曾經想買過
不過不是買整台的
整台重量太重
運費太可怕了
tb上有些商家有賣2kw-10kw的加熱電路板
價格也不貴
不過問了賣家也不知道怎麼接
所以一直不敢買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陸的電表怎麼那麼小呀?
40a不夠用的
冬天即熱式的熱水器一開不就全跳電了?

民用电最大就四十安,如果三相的就八十安,民用电价格较低,工业和商业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陸的電表怎麼那麼小呀?
40a不夠用的
冬天即熱式的熱水器一開不就全跳電了?

委座好久不见啊
哪里发财去了?

宝岛只所以安数这么高
也是跟电压有关系吧
因为110V电压相对来说电流是大点

不过能有160A和200A也确实比大陆好很多

我就郁闷
家庭能不能申请三相电呢
但又不是工业收费
例如家庭装380V的空调

网友M:
引用 楼主:
委座好久不见啊
哪里发财去了?

最近一堆朋友返台休假
每天只能當慰安婦陪朋友泡茶聊天
苦日子快過去了
最後一個下星期一也回大陸了
又有時間上來混了

相同容量時使用110v的電流為220v的一倍
所以電氣系統容量一定要大一倍才安全
不過台灣的家用電力為單相三線式
台電接入線為兩條火線加一條中性線(台灣水電工慣稱水線)
同時接兩條火線為220v
一火線加一中性線為110v
也就是說
如果把家用電器全改成220v的
整間房子的電氣容量會大一倍
只是台灣除了冷氣機以外
想買220v的電器比登天還難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最近一堆朋友返台休假
每天只能當慰安婦陪朋友泡茶聊天
苦日子快過去了

怪不得以前台湾很多机床过来大陆都是按三相220的了数车过大陆直接配个降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怪不得以前台湾很多机床过来大陆都是按三相220的了数车过大陆直接配个降压器

上面說的是單相電
若是三相電的話
種類就更多了
因為三相電要自備變壓器
台電不提供變壓器
常見的有220v(絕大部份99%以上),380v及440v
極為少見的有110v三相(大多為日資工廠)
除了電壓外
線路也有三相三線式及三相四線式兩種
這幾年來大多提供後者

网友N:
最近也想整台来焊合金,焊过合金的介绍一下

网友O:
200V 20Kw?

I=P/U = 20*1000/220 = 90.9A
载流密度按5A算要近20平方毫米的线

你家的进线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200V 20Kw?

I=P/U = 20*1000/220 = 90.9A

家庭估计用不了

我买回来放朋友那
他那厂子有粗的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近也想整台来焊合金,焊过合金的介绍一下

首先,要了解产品的加热工艺要求,大概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工件透热,例如:
紧固件、标准件、汽配、五金工具、索具、麻花钻的热镦热轧等,工件直径越大,频率应越低。如:
Φ4mm以下,适用高频、超高频(100-500KHz)
Φ4-16,mm适用高频(50-100KHz)
Φ16-40mm适用超音频(10-50KHz)
Φ40mm以上适用中频(0.5-10KHz)

2、热处理,轴类、齿轮、淬火及不锈钢制品退火等等,以淬火为例,工件要求淬火层越浅,频率应越高,淬火层越深,频率应越低。如:
淬火层为02.-0.8mm适用100-250KHz超高频、高频
1.0-1.5mm适用40-50KHz高频、超音频
1.5-2.0mm适用20-25KHz超音频
2.0-3.0mm适用8-20KHz超音频、中频
3.0-5.0mm适用4-8KHz中频
5.0-8.0mm适用2.5-4KHz中频

3、钎焊,钎头、车刀、铰刀、铣刀、钻头等及不锈钢锅底不同材料的复合焊接,焊接体积越大,频率越应降低
以车刀焊接为例,如:
20mm以下刀具,适用50-100KHz高频
20--30mm以上刀具适用10-50KHz高频、超音频
30mm以上刀具,适用1-8KHz中频。

4、熔炼金、银、铜、铅等贵金属
  根据熔炉及生产效率具体而定。小容量可选高频,大多选超音频、中频
  超音频可以满足压铸行业的一般应用,每小时可以熔化200KG铝锭的一般应用。

楼主(2013-03-16):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作用大不,功率大的玩不起

小猴子
给你说对了啊

我又问了那个卖高频淬火机的老板
他说20KW的只能加热20mm直径的工件
再大就会过载坏机了

20kW才加热20mm
如果要加热拳头大的工件
不得要100kW以上啊?
那不得手臂粗的电缆才能承受足够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