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机械原点,不需要对XY轴了,都来讨论一下你们是怎么 ...
安装机械原点,不需要对XY轴了,都来讨论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10-22):
XY轴对刀,大家都是怎么对的,用分中棒呢,还是控制板上有分**能?感觉好麻烦,想省掉这步
我想在雕刻机上安装机械原点,工件装夹的时候,装夹在同一位置。这样就不需要XY轴对刀了。
这个方案可行不,如果可行的话,用什么原点开关精度高一点?

网友A:
必须装限位开关,来确认预定的原点位置, 每次开机后,都需要从新回原点。USB CNC 设置好后,每次开机后按一下HOME 执行回原点就可以,非常方便。
记住,即使你关机前已经回原点了,开机也需要执行回原点程序。 开关机会导致原点错位。

网友B:
机械原点的话,你安装限位开关啊!

网友C:
最好用伺服电机的,可以提高定位精度。每次开机回零就可以了。

网友D(2012-12-08):
必须装限位开关,来确认预定的原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