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尾单推的虚位问题

楼主(2012-10-22):
FY的金属尾单推,我还把图中塑料部分升级成金属轴承了。
现在发现图中红色圈的那个部分,有虚位(当然其他地方也有虚位,不是那么明显)。
不知道为什么,我换了个变距铜套,上了中强度的螺丝胶,刚上的时候是好的,一点虚位也没有,装机试飞,没有金鱼尾,陀螺仪不开锁尾模式,尾巴照样可以锁住。
可是飞了没几个起落,马上虚位就出来了,拆下来,用手拿着球头那个地方晃一下,能感觉晃动,说明有虚位。
再次拆下边距铜套,重新上螺丝胶,这次在螺丝的顶部那边还上了乐泰的瞬间胶水(类似502的,但强度比502大)。结果问题依旧。
各位摩友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虚位问题?除了换双推外。
另外,这边的虚位是不是会造成金鱼尾?

网友:
我也用飞跃的 尾推,不过现在 是 通电的时候陀螺仪找中立点的时候 尾舵机推不动尾推……
求解啊

网友A:
***** 陀螺仪不开锁尾模式,尾巴照样可以锁住 ******

首先明白, 陀螺仪 开 與 不开 锁尾模式, 尾巴都是可以锁住 。 锁尾跟开不开锁尾模式无關!

陀螺仪不开锁尾模式,尾巴照样可以锁住, 就是尾舵机中立奌正確了。

网友:
我是直接换成了亚托的双推

网友B:
那个地方的螺丝扣 很浅。估计是有点滑丝了。换一个就完了呗!

网友:
要么轴承出的虚伪要么,是轴承,,仔细观察能发现

网友:
新手 不太懂  帮顶

网友C:
问题跟你的一样,我是螺丝胶加502解决,但是都是暂时的,以前两个电就不行了,现在飞8电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
换亚拓的基本上没有,3元的 和30元的区别就在这里,俺的飞越配件全部低价做垃圾卖了,现在只用原厂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陀螺仪不开锁尾模式,尾巴照样可以锁住 ******

首先明白, 陀螺仪 开 與 不开 锁尾模式, 尾巴都是可 ...

我的表达有问题~
是这样的,不开锁尾模式,是能锁住尾巴,我调好了中立点。
就是飞几个其落后,不开锁尾模式,因为尾推的虚位造成了金鱼尾,
但这时候开了锁尾模式,尾巴就能锁住了(是陀螺仪强制性锁尾,长期这么工作增加舵机负担)。

网友D:
YT的也一样,这个是两个轴承里面的垫片薄了,导致轴承内环有虚位,这个得把轴承取出一颗,自己DIY厚度合适的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地方的螺丝扣 很浅。估计是有点滑丝了。换一个就完了呗!

换过了,买了一个新的也一样。。。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跟你的一样,我是螺丝胶加502解决,但是都是暂时的,以前两个电就不行了,现在飞8电左右就不行了

一样的,如果那个边距滑套能再长点,就可以加个螺帽了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用AB胶固定,看它还来不来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YT的也一样,这个是两个轴承里面的垫片薄了,导致轴承内环有虚位,这个得把轴承取出一颗,自己DIY厚度合适的 ...

一会儿试试看,

网友:
新手不怎么懂 顶一个

网友:
YT的也一样,照飞不管它

网友:
这个虚位无所谓的,照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个地方的螺丝扣 很浅。估计是有点滑丝了。换一个就完了呗!

亚拓铝滑套的换下,冰人(丝口深)+亚拓 完美解决,刚刚的。 飞越的6元(买过的,和ALIGN 450 3GX丝口不配),冰人的12元,完美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拓铝滑套的换下,冰人(丝口深)+亚拓 完美解决,刚刚的。

回头试试看,正好手上有个冰人的铜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头试试看,正好手上有个冰人的铜套。

我的机器 ALIGN 450 3GX。亚拓原配铝的外加硬质镀膜(拧紧时被钳子夹扁了 )无耐换了冰人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机器 ALIGN 450 3GX。亚拓原配铝的外加硬质镀膜(拧紧时被钳子夹扁了 )无耐换了冰人铜的

我之前用过冰人的铜套,后来虚位后拆下来花了好大力气,结果把铜套搞坏了,已经搞坏2个了。。
拆下来很费劲,但为什么还会有虚位。。
一会儿中午重新装一个试试看,再不行。我就不管它了。。。只有降低陀螺仪感度。。

网友F:
支持亚拓原厂!支持冰人改装!鄙视fy!

网友:
上亚拓吧,这个零件真没多少钱啦

网友:
上亚拓吧

楼主:
我已经定了亚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定了亚托的。。

亚拓是铝的,拧紧时候小力气,防止失圆,尾轴通不过。!

网友G:
有点不明白,不开锁尾模式怎么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拓是铝的,拧紧时候小力气,防止失圆,尾轴通不过。!

我现在拧这个已经掌握方法,把滑套套在M2.5的螺丝刀上,螺丝刀刚好是3MM的,然后用台钳夹住,转出来,基本无损,大力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不明白,不开锁尾模式怎么做动作

不开锁尾模式,中立点调得好是可以悬停的

网友:
买冰人的

网友:
轴承问题,换个好点的进口轴承包你飞几十个起落才出现较大虚位~

网友:
有点虚位也没关系,继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