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岁片:N年老潜水员发处女帖,四轴安装调试全程直播中。。(11.25日有更新)

楼主(2012-10-22):
入模N年,潜水N年,一般在论坛只是为了看帖潜水,从没说过话,也没有注册ID。人老了,昨天为了注册,还搞了半天,最后多亏安徽老刘的帮忙才成功注册一帐号,在此先行谢过。

经常看到有模友说四轴的调试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本人不才,但有一个习惯:凡是遇到新东西,第一件事就是研究说明书。其实只要看透了说明书,基本的使用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四轴我飞过KK,现在新进一套玉兔飞控,在此将全部的装机过程及调试过程做一个流水直播,与各位模友共享,请老手们看看,如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出。此帖的宗旨是帮助一些新手。

☆★☆★☆★☆★☆★☆★☆★☆★☆★☆★☆★☆★☆★☆★☆★☆★☆★☆★☆★

目录:
7楼:给扩展板装海棉
68楼:蜂鸣器加大声音的方法
77楼:连接电调与接收机
81-83楼:安装软件
101楼:做油门行程

☆★☆★☆★☆★☆★☆★☆★☆★☆★☆★☆★☆★☆★☆★☆★☆★☆★☆★☆★

开箱:

飞控+电调+XXD电机

包装还可以,有一个盒子保护

机架

楼主:
安装篇

这个机架很漂亮,螺丝看着像内六角,但用内六角找不到合适的螺丝批,后来在地摊上买的工具盒里找到一个型号为T8的梅花批,刚好可以用,但这个工具盒真是太坑爹了,没拧几下,螺丝批滑了

电源分配板,据说这种是不像KK用的那种圆环板会产生磁场

将电分板装在机架上面的那块板上,准备下层装电分板,上层装飞控,这样飞控与电分板距离就有30mm了。

开始焊电调,称在电源分配板上点锡

焊好一个电调,红色接在标有“+”的焊盘上,黑线焊“-”,将正负级线尽可以并拢。

四个电调都焊上了(焊的时候铬铁的温度要够,保证焊锡完全侵透,这样才不会虚焊)

再焊多一对正负线,接上T插头,留着接电池的。

装到机架上看看

看看效果

装上飞控,看看高度

看看整体效果

楼主:
安装电机

机架原配的螺丝不够长,

我重新买了长的螺丝,电机座一定要装好,不然容易产生震动

四个电机都装上了。

楼主:
之前焊电源板时,没有T插了,现在补上T插。

有些模友觉得T插很难焊,其实只要选择对了铬铁,以及方法正确,是很容易焊的,论坛里N年前就有高手上过焊T插的视频,新手朋友可以搜搜看看。

这是我焊的。用70元一套防静电焊台,将温度调到最高,先在线上加锡,以及T插上加锡,再将两者接合到一起,用铬铁将两者的锡加热熔化,再松开铬铁就行了。

记得先套上热缩管呀,不然就要重来一次了,哈

楼主:
我的电机与电调的连接是采取直接焊接的方式,这种方法我认为是最好的,既比香蕉头轻,还比香蕉头牢固

先将四个电机的其中一条线全部焊上

然后再根据电机的转向确实后,再焊接其他两条线

楼主:
今天有点空,继续更新

前天装机时将四个电机各焊好了一根线,今天继续。。。

找一个接收机,将电调的BEC线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用鳄鱼夹将其他两对线对接好,用鳄鱼夹的目的是万一电机转向错了,方便换线。

然后接上电池,推油门,看电机的转向是否错了,这里要提醒的是,四个电机的转向一样要按照玉兔说明书里的方向,并且玉兔的四个电机排列不是顺时针或逆时针的。这点一定不能错。
我的是X,就是下面这个图

第一次的线错了,对调两根线后,确认电机转向,焊接好。

焊好后,再次通电检查电机的转向,然后再套上热缩管。多做检查,小心行事。

至此,一个电机接线全部完毕,照这个方法焊好其他三个电机。

楼主:
给扩展板上加装海棉

一块垃圾堆里捡的海棉,裁出一小块(基本与扩展板一样大小)

还需要用到透明胶纸

先针透明胶纸有粘性的一面朝上,塞进扩展板底下,粘在扩展板下面

将海棉放到扩展板上

将透明胶纸粘起来(胶纸没法粘在海棉上,但胶纸粘在胶纸上,就没有问题了

完成

网友A:
知道占楼   呵呵  一点也不外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占楼   呵呵  一点也不外行呀

你别忘了,我从入模第一天开始就在各大论坛潜水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儿跑吧

网友:
看来还是没忍住。下水了。

网友:
我KAO,ABC456,不是说好了嘛,沙发要给我老刘,晕死!

不过,看在你是处女作品,谅解了,下不为例啊,不然老刘就要生气了。哈哈哈......

网友:
新手老手就是技术上的好坏 帮着顶顶

网友:
顶老潜水员

网友:
顶顶老潜水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