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tek Flatpack 1500 改造輸出插頭

楼主(2012-10-22):
首先這電源是個好東西,但是也有缺點。

優點:電壓可調範圍很廣,帶電流指示燈。
缺點:1.散熱風扇很嘈,跟吸塵器差不多嘈。(能提供解決方案嗎?)
        2.如果用蕉插的話,輸出端與插頭接觸面積很小。

原本的孔跟蕉頭接觸面深度只有4mm。於是自己做一個尾部帶螺紋的母插頭,孔徑3.9mm。增加接觸面和改善公插長期插拔變鬆的問題。
母插螺母部分也用了增加接觸面積的設計。只是材料有點軟,裝夾的時後整個壓扁了。哈哈。不過不影響使用。

直接上圖。

楼主:
還有想知道圖2最右邊白色的接口功能和定義。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电源,同样我也用螺丝加大了接触面,这电源唯一问题就是风扇比较大声,风扇的解决方案论坛里就有,就是把风扇换成1.8W的,更好的方法等你来发掘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风扇解决方案,或者可以找找MIYO的贴

网友A:
另外,楼主能帮做两个你这样的接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能帮做两个你这样的接头不??

可以。。。你出邮费就ok

楼主:
我电源不带载,3分钟后风变暖。我将原本吹风改为吸风,增加散热效率。

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做个温控电路,根据功率管温度调节转速。既能减底噪音又能保护电源,关键是我不懂电路。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电源不带载,3分钟后风变暖。我将原本吹风改为吸风,增加散热效率。

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做个温控电路, ...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搞个温控开关和风扇相连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搞个温控开关和风扇相连接就好了!

温控开关不會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温控开关不會做。

那东西网上现成有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东西网上现成有买的

要有線性的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有線性的喔

把温控开关帖在散热片上温度到了40度风扇就开始工作低于40度风扇就停止工作不就好了,没必要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温控开关帖在散热片上温度到了40度风扇就开始工作低于40度风扇就停止工作不就好了,没必要很复杂

找到了,謝謝。裝上再報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你出邮费就ok

地址我PM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我PM你,谢谢

年我就發這有點瑕疵的給你好嗎?希望不要介意。熱縮管包一包就看不到瑕疵了。

网友:
有风扇停转监测电路~~~~~~~~

楼主:
原本的送了給天天哥,今天做了一對比較完美的自用。

网友C:
楼主好事做到低。。。 给我也做一对呗。。。

网友C:
还有个办法就是  直接用12aw的线。。。焊出来。接个t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我就發這有點瑕疵的給你好嗎?希望不要介意。熱縮管包一包就看不到瑕疵了。

好的,没关系,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事做到低。。。 给我也做一对呗。。。

好阿,成本你出,快遞你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办法就是  直接用12aw的线。。。焊出来。接个t插。

我習慣用4mm蕉插。把原本的螺絲孔焊上4條12號線就可以。
還真方便。

楼主:
這裡可以直接焊硅膠線。

沒事幹,測風扇分貝。真嘈。

网友:
那个铜片竟然可以卸掉,我都没注意到哦。。。我还准备直接焊在铜片上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阿,成本你出,快遞你出。

算了,小东西,懒得折腾。不过谢谢了。

楼主:
今天去買元件做了個溫度調速器。調速器成功了。

但是接到電源上面,電源不啓動了。要如何改呢?? 有這方面的達人回答一下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買元件做了個溫度調速器。調速器成功了。

但是接到電源上面,電源不啓動了。要如何改呢?? 有這方 ...

该电源系统有风扇监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电源系统有风扇监测电路~~~~~~~~

總有辦法繞過去吧,只是我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有辦法繞過去吧,只是我不懂。

办法是有的!原理是当风扇电路异常的时候,主电源不工作,只要保证风扇电路到主电路的信号正常就可以!就是将风扇电路切断,用温控来代替。

但是这样做有风险,一但温控电路或者风扇故障,而主电源任然在工作的话,极有可能烧掉主电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有想知道圖2最右邊白色的接口功能和定義。

白色孔是通信端口~应该属于串口通信类的,可以在线调整输出电压和监控电源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孔是通信端口~应该属于串口通信类的,可以在线调整输出电压和监控电源状态。

嗯,是的。謝謝

楼主:
昨晚把風扇拆了。撕開貼紙(黑色那面),直接高壓注射機油。這一下安靜了一點,有點可以接受了。
噪音的產生主要是風扇平行差,震動產生的。

如果可以拆開的話,自己做一下靜平衡。效果會好很多的。可是拆不開。哈哈

新買了2個二手sunno的2手軸承風扇,2.4w的。收到後再看效果,在路上了。

楼主:
關於原裝風扇加機油的辦法:

先將風扇拆出來,清潔一下灰塵。然後撕開黑色的貼紙(左圖)

然後

每個孔都灌機油進入。灌完後用紙巾刷掉多餘的油,用纖維膠帶封住3個孔。
開機多餘的油會甩出來,抹掉。裝回電源。這一下就可以安靜一點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關於原裝風扇加機油的辦法:

先將風扇拆出來,清潔一下灰塵。然後撕開黑色的貼紙(左圖)

这电源我以前试过,没装风扇通电,电源好安静,一点噪音都没有,没有托充电器的情况下开了半小时电源就是温的,不过没敢带负载充电怕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我以前试过,没装风扇通电,电源好安静,一点噪音都没有,没有托充电器的情况下开了半小时电源就是 ...

我不裝風扇它根本不啓動,你怎麼用的阿?

网友:
版本问题吧,我的也是拔下风扇,一样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裝風扇它根本不啓動,你怎麼用的阿?

看起来就像LS兄弟说的那样可能和版本批次有关吧!反正我的是可以没风扇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像LS兄弟说的那样可能和版本批次有关吧!反正我的是可以没风扇启动的

那你的就可以裝溫控調速lo?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的就可以裝溫控調速lo?

主电源是否启动,带一下负载就知道了。
如果是断开风扇能正常启动的(无风扇监测),那么可以加装温控风扇。

还是不建议改装这电源的风扇系统。

我也在用这个电源,声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不过比电风扇的声音略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电源是否启动,带一下负载就知道了。
如果是断开风扇能正常启动的(无风扇监测),那么可以加装温控风 ...

應該你比較好運,我的两個風扇有一個震動超大的,很嘈

楼主:
淘到sunon 4020 2.4W 軸承的,換上,聲音可以接受了。
新買的平衡性好多了

网友A(2012-11-24):
今天按论坛另一人的说法买了两个新的风扇,但感觉噪声问题并没改善多少,于是真接把原来的两个风扇串联起来了,真接把转速降低,声音少多了,感觉应该散热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按论坛另一人的说法买了两个新的风扇,但感觉噪声问题并没改善多少,于是真接把原来的两个风扇串联起来 ...

日他大爷的。。。。这是个办法啊,我咋开始没想到,所谓静音风扇,基本都是降低转速的,串联起来,即不用买新风扇,噪音也降低了。。。只是我在想到底应该串联 还是并联,并联的话,应该是电流 被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他大爷的。。。。这是个办法啊,我咋开始没想到,所谓静音风扇,基本都是降低转速的,串联起来,即不用 ...

用串联的方法,我在23度左右的室温下,用30A充电,电源温度可以忽略不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按论坛另一人的说法买了两个新的风扇,但感觉噪声问题并没改善多少,于是真接把原来的两个风扇串联起来 ...

最好的方法被你找到了,哈哈。你的串联可用,就代表没有风扇保护电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按论坛另一人的说法买了两个新的风扇,但感觉噪声问题并没改善多少,于是真接把原来的两个风扇串联起来 ...

方便上图观摩一下吗?

网友:
这个就没必要上图了吧,反正买回来的跟原装的牌子,参数都一样,但就是三条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的方法被你找到了,哈哈。你的串联可用,就代表没有风扇保护电路了吧?

我也不知啊,反正现在我是一边接了两个风扇一边不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啊,反正现在我是一边接了两个风扇一边不接的

Okay, thx

网友E(2013-03-16):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像LS兄弟说的那样可能和版本批次有关吧!反正我的是可以没风扇启动的

我也想买一个这个电源。 你能把你购买的链接PM给我吗? 谢谢了!

网友:
用钻头把后面那个孔扩大,焊接一个4MM的香蕉母插。
其实也可以直接插4mm的香蕉插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买一个这个电源。 你能把你购买的链接PM给我吗? 谢谢了!

哥们,我有个这样的电源要出~~~~~~~~~~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有个这样的电源要出~~~~~~~~~~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给我个连接呗。 你的打算多少钱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我个连接呗。 你的打算多少钱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443
成色很新,加送面板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