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四旋翼进行参数整定?

楼主(2012-10-22):
刚刚把飞控程序写完,不加桨试了试效果,还行,接下来就是加桨进行一些参数整定,可是不知道放到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平台上进行,四个桨转起来真的很害怕,不知道各路大神是怎么实验的。跪谢。。。

网友:
成品飞控默认飞的路过,顶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汗啥?

网友:
四轴的桨还可怕吗?多大的四轴?那700n岂不很恐怖?放心的玩吧 油门慢慢推 不行就炸呗

网友B:
话说我用开源飞控都是边飞边改参数设置...你做飞控程序的时候没做个设置PID的软件吗?没有那个你怎么改参数..难倒每次都要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用开源飞控都是边飞边改参数设置...你做飞控程序的时候没做个设置PID的软件吗?没有那个你怎么改参数. ...

做了,我弄了个能够在线调参数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