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图再晒一下X7布线

楼主(2012-10-22):
上次发的视频,童鞋们要求图片,现在图片来了。

YGE 160, DIY散热器+高速4012风扇, 安装的位置很苦逼。。。

4530 - 540 KV 10T马达齿, 11T太容易搞保护了

舵机线全部热缩管伺候。内走线,从侧板和尾管中间。。

肚皮底下穿过来的接收线和 18AWG的接收电电源线 + 蛇皮管。
T插转双舵机插头分别接收机和三轴

尾舵机,就这么露着了。。。

机身下面的三轴。 6203接收机粘侧板上。

网友A:
沙花!话说电调的安装确实很苦逼,不过其他线感觉还是有点乱啊!

网友:
凌乱的布线。。。

网友:
还是新手

网友:
感觉还是Sab goblin的舵机安装位科学

网友:
我是新手  但我知道天蝎星电机很贵很贵

网友B:
sk540效果怎样

网友C:
请问你这个舵机飞完后的温度怎么样啊,我有个朋友飞完居然跟电机一样烫,奇怪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舵机飞完后的温度怎么样啊,我有个朋友飞完居然跟电机一样烫,奇怪了,呵呵

斜盘不烫。 锁尾舵机如果尾推发卡,以及拉杆发卡的话,尾舵机会烫。 要注意调整尾拉杆拉环的位置,然后用一点缝纫机油。处理过后尾舵机就不烫了。

网友:
这还乱话说我自己装的机器比这乱100倍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花!话说电调的安装确实很苦逼,不过其他线感觉还是有点乱啊!

因为见过更乱的。。。。。就这布线,已经花了好久。。。唉。。。

网友D:
头罩支柱是鲲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罩支柱是鲲鹏的吧?

是滴啊。。。好用啊。。。

网友:
只能说羡慕嫉妒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540效果怎样

14楼楼主的机器。。。 他飞得多,有他发过的视频。。可能飞到一定程度才有不同的体会。。。
设置比较直接了,等于是把控上CCPM的参数都搬过来。。。

十字盘选择,跟很多控都一样吧。。。十字盘类型和混控比

十字盘舵机,中立和上下行程可调,这个基本也跟控一样了。。。

十字盘高级参数。。。太多。。。 那个cyclic Accel选项貌似很影响手感。

网友:
炸鸡,电调将成为牺牲品,内部走线,线材磨破了还不知道,陀螺倒置,万一胶松了你还不可能发现,所以,内部走线长时间拽着无副翼,无副翼胶松了,失去控制,炸鸡,电调废了,电调短路,起火,电池废了,电调起火,跟电机的线无法拆开,虽然固定电调是个活扣,但是还是下不来,悲剧了就,所以,飞没问题,有隐患,后果很严重

楼主:
木头说的太对了! 电机插头还用的是6mm香蕉头,可紧哦。万一着了,拔都拔不出来

网友:
一代名机让这布给毁了

楼主:
YGE个头很大, 早期放侧面。。。可以先带头罩,后插接收电和动力电。。。所以才留了机身后面的T插。 继续改进一下,后面的接收电T插可以省掉。然后舵机线都该该改短。。。不过X7在装好了机器后再布线,实在很废功夫。本人也就这水平了。 想想这玩意,要焊多少个插头,做多少个舵机头。

网友:
不错 ……很整洁 学习一下

网友:
好j   x7啊  哈哈

网友:
主要是晒机

网友(2014-05-12):
布线确实不怎么美观!

网友:
X7布线就是个苦逼活。。。。

网友:
看看我的布线就知道什么叫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