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飞控问题

楼主(2012-10-22):
想玩固定翼 可是炸鸡 无奈买了好小子飘飘 结果还是首飞炸了 我知道需要练习
模拟器
想请教一下高手 推荐一个适合新手 性价比 好的飞控 可以帮助新手 减少炸鸡的频率 增加新手的信心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了 麻烦知道的 说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飞控可有可无,还是先多练练模拟器

网友B:
模拟器练好了,就不容易炸机了,练不好,有飞控照样炸机。

网友C:
慢慢练吧,欢迎入模

网友D:
好小子都能炸,说明你飞机根本没调好,上飞控也一样

网友E:
必须练 这是必修课 我练了之后勉强能飞

网友F:
练模拟器 是正道

网友G:
楼主以前飞多轴的吧,我也一样,飞多轴同时刚买一个塞斯纳182,准备买个A3 pro飞控,便宜,增稳一下,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