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小号手1:16虎动力原配是用8节5号干电池,能上3S锂电吗?

楼主(2012-10-22):
如题。8节5号干
电池
12V,8节镍氢充电电池9.6V,3S锂电11.1V。

网友A:
最好上2S的。

网友B:
怕烧电调

网友C:
没问题
充满12.6 高了0.6 5%的超出。

网友D:
期侍战损!

网友E:
还是2s的保险点

楼主:
小号手虎式是开关控,没电调。电直的2S,1500mah锂电速度太慢,还没8颗5号镍氢快。我用的是改GT2控电用的3S锂电,5C,2200mah的。使用后坦克速度和用8颗5号南孚差不多,也就是跟原装恒龙的速度差不多。

网友F:
我的号手1 35的M1 想换锂电 不知道要多少的 平时就4节7号 用的块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