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DX8的QQ群?我加个

楼主(2012-10-22):
咨询点问题,我的的6115E接受插了savox 1258
舵机
后,打舵,接收机就出现熄灯,和重新连接的情况,这是这么了,还有AR8000尾舵通道,插上舵机,舵身就强烈震动,不能工作。

网友A:
供电没跟上

网友A:
换个舵机看看,控上用22ms模式

楼主:
用的花牌LX80A电调,供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舵机看看,控上用22ms模式
找了3个辉盛舵机插上倒没问题了。飞500我手上只有savox 1258.还有6115E和6210,AR8000都是支持DSM2和DSMX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