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船壳边缘与底板用什么胶粘接好阿,我号手1;350.求教!

楼主(2012-10-22):
船壳边缘与底板用什么胶粘接好阿,我号手1;350.总觉得侧面那个地方粘接时候一是不牢固,二是,不知道什么胶水密封,ab?干的太快,热熔,更快,502?不密封把。请各位经验摸有,告诉下。谢谢阿。为什么不做成一体的,嗨。。可能我又不懂了。‘

网友A:
我是用AB胶固定的 少加点B胶 干的就慢些

网友B:
三氯甲烷 又称氯仿

网友C:
如果装遥控的704硅胶也不错,密封好拆起来方便,毕竟舵机、接收、电机啥的要更换,无需破拆用刀挑开就好。但要有技巧,不然留下白缝或疙瘩就失真了。
只是外观展示就氯仿好,不过不能太多,氯仿是溶解粘结位置来实现粘合的,多了胶水痕迹明显就不好看,而且它会溶掉一些细节,就算喷漆也补救不了的,它的好处是快且牢。它也曾经作为麻醉剂使用,别用来做坏事啊
如果甲板跟船体不是配合得太好,就可以用零件板的框条支开固定船体,让船体跟甲板能轻松的合上,那就用什么胶都好弄了

网友D:
氯仿一般在那里有卖呀?

网友E:
化工商店,淘宝卖亚克力的店家一般多有氯仿可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氯仿一般在那里有卖呀?
化工商店,淘宝卖亚克力的店家一般都有氯仿可售。一般是500mL一瓶装,你多看几家也有小瓶装的。

网友F:
我是用AB+热熔,防水效果也还行。

网友(2020-04-29):
我是用AB胶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