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变压器哪个好啊。。【兄弟们,偏题了啊,怎么扯日货国货上去了啊。。。】

楼主(2012-10-22):
我潜意识觉得重的好。。。。毕竟同样规格第二个比第一个重5公斤。。

结果掌柜说第一个好

所以纠结了。。。。。

还有两个变压器造型不同啊。。第一个线圈是横着的,,第二个是竖着的,,有啥讲究不??

第一个
TOYOZUMI 3000W 隔离变压器  220v转110v                               重25公斤

第二个
AIHARA CENTER  3000W隔离牛  220v转110v                            重30公斤

楼主:
都卖九百多。。。。。值不值啊。。。。。

坑爹的价格。。

网友A:
都是日本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日本产的吗?

反正描述上都说是日本的。。。。

至于是不是山寨伪装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A:
看照片 第一个做工好的样子. 同价 要漆包线的. (铁芯材质很重要. 但用眼看不出来)

网友B:
这个变压器不错啊,,,,,,,,,,,,,,,应该不是山寨,,,这么大功率,楼主用什么大鸡鸡用啊

网友C:
如果同样的铁芯片,重的当然好,用料足。但不同铁芯片,就要看磁通量了,所以重和轻不大好判断。

网友D:
第1个牌子不错,我有个也是这牌子,第=个不清楚。橫竖都沒问题。要用万用表量下初次级有沒通路,有通路的就不是隔离而是自耦的了,自耦的就便宜多了.另外这价格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不错啊,,,,,,,,,,,,,,,应该不是山寨,,,这么大功率,楼主用什么大鸡鸡用啊

不是一个机器用。。。

我想做个110V的共用电源。。。这样110V的驱动器或者别的电器,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 第一个做工好的样子. 同价 要漆包线的. (铁芯材质很重要. 但用眼看不出来)

淘宝上的东西哦。。。。摸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同样的铁芯片,重的当然好,用料足。但不同铁芯片,就要看磁通量了,所以重和轻不大好判断。

唉,,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1个牌子不错,我有个也是这牌子,第=个不清楚。橫竖都沒问题。要用万用表量下初次级有沒通路,有通路的就不 ...

恩。。。

价格问题。。没办法。。。淘宝上搜了一圈,,牌子货都是这个价位。。。

国产的就便宜了。。问了个没牌子的,,3kw隔离,,五百多块钱。。我都怀疑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不是说体积大就是好货,如果你想卖烂铁多点钱就重的没错,好的变压器同等功率下选小的
当然是正品够量下决定一个变压器有很多技术参数,磁通量,漏感硅片q值等都是直接响响变压器体积,国产变压器和进口的同等功率下体积要大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国人择物标准国人大多是重为标准买东西先看体积重量,这样就让商家有钻圈子成本,第二商家不愿下本,本来国产硅钢质量就不行而进口的又贵,所以如选国产的就马上造就了两个条件,降低成本成就重量体积,从而商家赚了买家乐了

网友E:
人太直了真不好。。。。。
如果说好。。。就要明白什么叫好。。。
高科技就算了。。。这种低科技能差多远。。。
尤其是日本的。。。。不就是个变压器吗???同样钱。。。买国产更大功率的不就行了???
连个韩国都当不了。。。自己都不信自己国家的东西。。。不支持自己国家的东西。。。
这种低科技的我们都做不好????那我们5imx的坛友都不要混了。。。
没事。。。骂我吧。。。。反正只代表个人观点。。。
日本人什么东西。。。永远都想干掉我们。。。。给他们钱赚。。。
除非迫不得已。。。本人坚决不买日本货。。。

你是高手。。。我也佩服您。。。但这个。。。我确实。。只能这样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人太直了真不好。。。。。
如果说好。。。就要明白什么叫好。。。
高科技就算了。。。这种低科技能差多远 ...

不是做不好是不愿意做好,有的产品做出来连生产厂自己也不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太直了真不好。。。。。
如果说好。。。就要明白什么叫好。。。
高科技就算了。。。这种低科技能差多远 ...

唉。。我也想买国货啊。。

开始就在网上找,,,结果看评论里,,不是说功率不够,,就是说发热严重,,有的还说噪音大。。

你说都是血汗钱,,这样的货买来心里能舒坦??

这不是高科技低科技的问题。。是压根没好好做产品。。。。。

我也不想买日本货。。又贵,还是二手的。。。。。。咋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做不好是不愿意做好,有的产品做出来连生产厂自己也不愿用

但变压器不至于。。。我订的变压器功率保证足量。。。 还有余量。。。
我们5imx的坛友。。都是懂科技的。。。这个有多大技术含量????
至少也不用这么低的科技买日货吧????您说不是日货。。。你们的钱怎么花您们的自由。。。
是日货。。。还是您们的钱你们花您们的自由。。。
只是觉得。。。中 国自己的同胞。。。都高手了。。。还没点脾气。。。个人观点。。。。
我觉得论坛是个自由发言的地方。。。只有我这样说。。。我觉得我不对。。。。我很悲哀。。。。没啥。。。
给日本人送钱去吧。。。。。。。

我们的东西是差了点。我承认。。差我也不买日货。。。

网友:
给楼主个参考情况,第一个日本丰澄的,我购买了3个,3KVA,但是非隔离的,是自耦的。性能其实都是很好的。我购买时价格500多一点。注意是自耦,非隔离的。
这类变压器都没问题,放心购买。
至于国产货,其实你要买质量可靠的,价格和进口二手差不多,甚至还贵,毕竟是新货。但是关键是国产的便宜货那个质量,简直发指。硅钢片用铁片替代,铜线用杂铜,容量虚标。绝缘漆也是垃圾。为啥,就为了降成本,降价格。不靠研发,靠投机。所以不是不支持国产,现在就是不能支持,越支持越烂,现在要买好的进口货,工具给力了后,自己想办法造好货。不然有你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我也想买国货啊。。

开始就在网上找,,,结果看评论里,,不是说功率不够,,就是说发热严重, ...

再找找国货吧。。。。。就算日本货。。。到了极限功率都热。。。
是有点交流噪音。。。不算大。。。忍忍吧。。。我们无法改变。。。只有承受。。。
您买之前要老板保证功率要足。。。国货确实有很多功率虚标的。。。但有厂家能保证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变压器不至于。。。我订的变压器功率保证足量。。。 还有余量。。。
我们5imx的坛友。。都是懂科技的。 ...

我没有说过某个国家,你订造证明你米多我也只是说了国内的实性,纵观国内制造才会有人买进奇瑞,也才有在香港买海尔冰箱在欧洲买温州皮鞋回来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变压器不至于。。。我订的变压器功率保证足量。。。 还有余量。。。
我们5imx的坛友。。都是懂科技的。 ...

你虽然说不买日本货但是你买到的国产可能是中 国壳日本芯,就普通变压器而言说要好的那么收得你价就给足你,给你来个日钢硅片绝对保质,你看的电视表面国产化的至于个心嘛与中 国无关,就是个壳注塑嘛海天机?技术未过关,日本的几百万一台,关键我给三百万国內造不出

网友G:
建议买正品  正泰的变压器,我花300多买的一个36V1KVA的变压器,特重,,,你可以考虑买三个,不过体积太大了,三个有得你受了。

还得注意如果是220输入的话,功率会减少。。

网友H:
如果楼主能用自偶的,建议买个3000W以上的二手调压器改一下就行,价格应该很便宜。

网友I:
日本丰澄的,我也有,质量那是相当的好。

网友J:
买个变压器都这么纠结,买个德国或者美国的不就行了

网友K: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用的,是不是一定要单个3KW的,不是的话可以参考22楼的买3个36v 1KW串联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人太直了真不好。。。。。
如果说好。。。就要明白什么叫好。。。
高科技就算了。。。这种低科技能差多远 ...

支持,是该买国产哦,这种变压器怎么可能做不好。洋二可能有辐射哦,安全第一。

网友M:
找叶工买美国产的,也不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买正品  正泰的变压器,我花300多买的一个36V1KVA的变压器,特重,,,你可以考虑买三个,不过体积太大 ...

淘宝上搜了半天,好像没找到我要的啊。。。隔离输出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楼主能用自偶的,建议买个3000W以上的二手调压器改一下就行,价格应该很便宜。

看了半天调压器,,发现输出电压越低,功率越低。。3kw的调压器,,到110v的时候,只有1.5k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日本丰澄的,我也有,质量那是相当的好。

恩。。找不到别的就只能买这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个变压器都这么纠结,买个德国或者美国的不就行了

。。。就是想找个价格和质量都过关的。。。。德国美国的,淘宝上很少。。而且价格都不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用的,是不是一定要单个3KW的,不是的话可以参考22楼的买3个36v 1KW串联用

呵呵,三个1kw的价格,比单个3kw的还贵哦。。。我直接买3kw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是该买国产哦,这种变压器怎么可能做不好。洋二可能有辐射哦,安全第一。

不是做不好。。是虚标,,我没有仪器检查实际功率多大。。

万一正在做东西的时候熄火了。。那多坑爹。。。

国产的变压器,确实价格要低1/3。。。。。。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找叶工买美国产的,也不差哈。

恩,,他那个不错。。。不过只有1.5kw。。。

我以后可能要带动10个110步进。。。所以打算搞个总电源。。。。。这样可以功率调剂着用。。。

网友:
不用仪器的,万用表就行。就看负载温升,空载电流,满负荷下的压降
比如1000瓦的110v的变压器,用12.1欧姆的电热丝做负载(电炉)
跟卖方讲清楚,实拖1000瓦,温升超30度的退货

网友:
要想好,买硅钢片,漆包线回来自己DIY吧

网友N:
匆匆看了下,都没有提出最佳方案,我买的隔离变压器是3KW双输出,也就是110V*2,可以有110V,也可以输出220V,这种隔离变压器用起来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匆匆看了下,都没有提出最佳方案,我买的隔离变压器是3KW双输出,也就是110V*2,可以有110V,也可以输出220 ...

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淘啊,我找了很久才找到的,不是很好找

网友O:
看接线柱,应该是自耦变压器,次级端3个电压含0点应该有4个接线端口才对,除非跟初级共用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