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飞控时代,滑翔机是否该改改了了

楼主(2012-10-22):
机身长度可以缩小一半,尾翼适当增大,减小配平阻力,主翼翼型前缘可以更尖,俯仰稳定性教给飞控,提高劈开空气的能力

网友:
试过了吗?试了别忘了发结果哦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飞滑机的人少了。

网友:
楼主,你直接搞飞翼吧

网友A:
滑翔机不是电动飞机,很多滑翔机是无动力的,就是有动力的电滑也是只有爬升阶段是开动力的,滑翔机要改改等到有能自动寻找热气流的飞控再说吧

网友:
操控和稳定性本来就不是滑翔机的短板,上飞控没有必要

网友:
    若能显著提高着陆时的俯仰稳定性,倒也不失是个提高着陆安全的办法。

网友:
我把泡沫电滑加了平衡仪试了下,留空时间大大加长,竟然还能自己吃气流...原因是飞控可以自动修正飞机,操纵比手动快捷精准,高空飞行时自动稳定姿态不会错舵,对滑翔机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不是电动飞机,很多滑翔机是无动力的,就是有动力的电滑也是只有爬升阶段是开动力的,滑翔机要改改等 ...

同意这个看法。

网友(2013-02-07):
各有各个的玩法

网友B:
全自动了,滑翔机还有什么乐趣呀?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速度比快的滑翔机可以用用,譬如台风电动版的

网友:
对于飞行姿态要求稳定和精确的滑翔机来说,飞控在滑翔机上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楼主提的问题很不错,不过到现在都见过滑翔机用飞控,可能是市场决定的吧

网友:
飞滑翔机就是喜欢那种寻找气流的感觉...

网友:
上飞控为什么能减小配平阻力?机身缩短一半有什么好处?平尾加大了可是要增加配平阻力。
至于吃气流和飞行姿态精确等问题,那是调整和操控的事情。

网友:
学习了,上了架1700的信天翁,慢慢潜水学

网友:
飞的疯狂点.

网友:
山好景好飞机好

网友C:
20楼,是无副翼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楼,是无副翼的吗。

自己设计,制作2.1米付翼机。

机翼

机翼

网友(2013-03-09):
引用 网友D:
自己设计,制作2.1米付翼机。

真好。

网友:
飞机到后装一个试试

网友:
不过到现在都见过滑翔机用飞控,可能是市场决定的吧 :

偶已经使用A飞控,飞过2款2米翼展的滑翔机啦,最远2.3公里.
我的实践:带有飞控的滑翔机,比人工控制,飞行的更加平稳,呵呵

网友(2013-07-22):
要不要用飞控主要看你追求的是什么。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

网友:
LZ的意思是,减小水平尾翼对飞机俯仰平衡的配平力矩。
可是,如果单纯减少尾力臂的长度,反而会增加配平力量。同时,面积更大的尾翼会产生更大的诱导阻力。
减少尾翼阻力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加长尾力臂,减小尾翼面积。
还有一个办法:把飞机的重心位置后移,让重心与升力中心重合,甚至,重心在升力中心后面。这时,尾翼不产生负升力,甚至产生正升力。飞机的俯仰平衡变成了静不稳定的设计,就像绝大多数四代战斗机一样,需要电传系统来维持飞机的平稳飞行。
可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滑翔机不需要高机动性能呀。
所以,前一个办法更好。配合平衡仪,使飞行动作更加柔顺,这样才能提高航模滑翔机的性能。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顶起,很有意义的讨论

网友:
新手学习qq群:195158320

网友:
飞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安装飞控的意义是有待商榷的。
就像 “电气化时代了,单车爱好者的自行车是不是该加上发动机了?”

网友:
加平衡仪效果更好,可以航模摄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了,滑翔机还有什么乐趣呀?

同感!全都自動化了,手控飛翔感覺就不一樣了!

网友:
頂!這個得頂的!

网友:
有意思的飞行

网友:
又看到此贴。其实如果追求飞行性能,飞控未必最佳,尤其是简单的陀螺增稳飞控,因为他的用途只是维持飞机姿态,并不是让飞机处于最适合飞行的姿态,而操纵者也未必能精确地控制到这个姿态去。比如让滑翔机维持微微抬头的姿态,那很快就会失速。所以最好飞的飞机还是调稳定点,翼型优秀为上,让它自己滑,自然稳定到最佳下沉率或者最佳滑翔比状态。遥控的用处是改变飞机的轨迹,剩下的飞机自己会搞定,这也就是很多飞dlg的提过关控滑翔的境界。

从性能上来讲,自由飞模型早就接近极致。现在的模友没有经过认真调试自由飞的学习过程,其实对飞行的理解欠缺很多东西。

网友(2013-09-13):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了,滑翔机还有什么乐趣呀?

赞成上面的,那还不如让别人飞,你看就行了

网友:
其实我们老年人飞滑翔机要的就是那份休闲,安逸,如果加上飞控,是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我飞行时往往是让飞机爬高到300米左右,把滑翔机微调到直径200米左右盘旋半径,让飞机像自由飞模型飞机一样自由滑翔,时不时修点舵,别让它飞远了。等它快接地时再加速爬上去,再盘旋一次,这样既休闲又省电,一块电池飞二、三十分钟。而且我飞滑翔机不喜欢加装襟翼,也不搞蝴蝶舵,就是让飞机按四边航线滑翔着陆,远远的、非常飘逸的飘的脚面前,一个完美的着陆,心里真是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