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固定翼区,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2-10-22):
之前折腾过直机,多轴,但是直升机危险性,多轴的持航一直是摆脱不了的心病,一直喜欢穿云类的视频,怕是只有固定翼才办得到,所以想涉足固定翼区,还望高手们多多赐教!现有几个问题请教:
1:固定翼降落练习有无好点的办法,
模拟器
降落成功率仅仅不超过40%。
2:固定翼的安装有哪些讲究?
3:主要由哪些部件组成。
还望DX们赐教!!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网友A:
我也新手 大虾们说说啊

网友B:
我也是新人

网友C:
1:固定翼降落练习有无好点的办法,模拟器降落成功率仅仅不超过40%。
飞过直机的注意一点就好.
对于新人, 固定翼着陆也需要带着油门, 像直机一样; 与直机不一样的是固定翼怕失速, 速度别太小.

网友D:
呃,模拟器降落还是有点心得的,真机就还没飞过超5秒的...
降落的话,飞行姿势要平,下降高度的时候要一点点来,临近着陆的时候,慢慢收掉油门,升降就不要拉太大了,不然可能会跳机..

网友E:
先练好模拟器,条件反射是最重要的
基本功好了,飞啥就看你的心理素质了。

网友F:
模拟器这玩意儿可千万不能小看它,耐心练吧,能省不少钱,我就模拟器没过关就急着上真机了,到现在半年时间,大大小小的摔报废了17架飞机了,降落还是不太好。

网友G:
苦练模拟器中 飞机做好了不敢飞

网友H:
欢迎新模友

网友I:
首先模拟器上练习的时候((最基本))要做到95%上的降落成功率,当然这是逮哪降哪的前提。其次 ((必须)) 要做到对准跑道降落,应为真实飞行视觉误差比较大,看着已经对准跑道但实际降落下来却在跑道之外!模拟器飞行时,((适当做一些翻滚或者倒飞的动作)),完全熟悉固定翼时间长了就会条件反射有好处。感觉操作没什么问题了再练练模拟器里面的飞机故障和风速风向的变化增加难度。总之一句话,多练模拟器可以避免损失过大,但实际飞行和电脑上的差距很大,包括各种状况,还是有一定摔飞机的几率。新手建议选择翼展一米左右的上单翼飞机比如 微风2005 等,自己做机身更好。遥控接收千万不要选择国产货易失控,最次也要FUTABA或者JR。
还有摔了飞机对自信心打击比较大,要坚持才能爽飞,我现在固定翼实际飞行已经做到99%的降落成功率,没有损失成本很小,基本就是换个火头和烧的油钱。飞一夏天撑死花个3百块。

网友J:
练好模拟器,接着就是真机,做好修机的心理准备,每次的失败可以在模拟器重现,纠正,增加经验!.其实每飞一台新机,很多模友都是激动紧张,等到熟悉新机的脾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驾御了!

网友K:
模拟器成功率100%,真机打5折,就是模拟器成功率需要200%,就是各种角度包括垂直于跑道也要一个转弯能降下来,就不怕摔机了
我飞了3年才练到95%不摔机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心里大概有底了,看来模拟器这关是逃不过去了,还以为实际操作会比模拟器简单呢~~看来还得苦练模拟器,继续潜水ing。。。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L:
努力吧。。。。。。。。。。固定翼好玩的。我现在都不玩直升机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