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2):
DEVO 10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里面有个 悬停开关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作用的?多谢!

网友A:
帮顶,知道的老师多指教

网友B:
一般用不到它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這個設定做啥用的 ?????????

网友D:
在飞行的时候可以通过旋钮调节油门摇杆的悬停点的高低

网友E:
悬停开关?还是油门锁定?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网友G:
6楼对的 “在飞行的时候可以通过旋钮调节油门摇杆的悬停点的高低” 设置后可以通过旋钮进行整个曲线的提高和下降

网友H:
我的都是设置为开的,

网友I:
一般不用吧

网友J:
射定好推油脱控该干嘛干嘛去

网友K:
还没有跳过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停开关?还是油门锁定?
就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M 中点设置 里面有个悬停开关 如果你是D10 你可以看看

楼主:
没有大仙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