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FPV,用7寸的显示屏适合吗?

楼主(2012-10-22):
打算体验一下FPV的乐趣,就把原来用在摄影上的7寸监视器用作显示屏~
不过感觉小了点。
FPV的显示屏,用多大的显示屏较适宜~

网友:
有几个 条件可供参考 :

1 价格
2 屏幕尺寸(便携性)
3 成像质量
4 耗电量

网友:
这个好呀,,也是我想买的

网友:
24寸都行,哈哈,或者更大,坐在家里玩!~

楼主:
听说广州有个模友,就是把40多寸的屏幕,装到商务车上去玩FPV的~

网友:
我用17寸的显示屏玩。但后来还是用小的屏幕安装在遥控上飞了,主要还是看看数据能辨清方向就可以了,屏幕才4.3寸的。

网友A:
不怕麻烦的话,肯定越大越清楚,我要放在控上,7寸已经是极限了。PS:楼主的屏是那个“三星屏”吗?我刚买了,但貌似与图传不配合,画面老是黑屏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麻烦的话,肯定越大越清楚,我要放在控上,7寸已经是极限了。PS:楼主的屏是那个“三星屏”吗?我刚买了 ...

是的,正是三星的7寸高分屏。
图传是5.8G 500mw的。
刚开始时,由于天线的问题,是会出现偶尔黑屏的现象,用一段时间后,特别是接收机换了根天线后,基本不会出现黑屏的现象。
我计划用1.4m的塞斯纳作载机,但一直都没时间飞,只是在家里到小区花园之间进行调试,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我是4.3"

网友:
我用的是4。3的屏,效果一般般

网友:
TB也与7寸 8寸 10寸 不黑屏 不蓝屏的  放遥控的话 要小于7寸,最好是5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