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变480

楼主(2012-10-22):
买了飞越的改装件,试飞了下感觉尾巴听话些了,不知是不是心理感觉,我的浆是用的345MM,感觉用480尾巴好使些,还有可能是原来ZYX换成G31.
买的时候看见飞越新款尾巴和推力尾桨夹,试了下精度还可以就是行程短了点,飞行没影响但是没有达到我的理想转动速度。顺便秀下飞机哦。

楼主:
补充下480尾管的传动轴短了点,后面吧尾管磨了些才可以用,不知道是不是个案!!

网友:
w   dddddddd   我 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好飞机啊

网友:
哦,升级了

网友:
这几个舵机真猛啊,哈哈

网友:
舵机的布局和一般的不一样呀

网友A:
如何升级的?换 机身 和 尾管 ? 还是说要 换掉所有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升级的?换 机身 和 尾管 ? 还是说要 换掉所有的东西?

据我了解的要PRO版轴传动才能升,换尾管、传动轴和舵机拉杆,还有大浆最好换大点,不换也可以飞,但失去了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我了解的要PRO版轴传动才能升,换尾管、传动轴和舵机拉杆,还有大浆最好换大点,不换也可以飞,但失去了 ...

我现在的飞机就是 飞跃的 450PRO ,不过 尾部舵机 和 尾推 好像不怎么 正常啊。接通电源的时候 陀螺仪会自动找 尾推的中立点,但是 尾舵机转动的时候 尾推根本不动啊,只是把那条 尾舵机 和 尾推的 连杆 弄弯了而已,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啊,哎,单飞的痛苦……

网友:
呵呵我早就想升级了~!没时间捣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飞机就是 飞跃的 450PRO ,不过 尾部舵机 和 尾推 好像不怎么 正常啊。接通电源的时候 陀螺仪会自 ...

检查尾推螺丝是不是拧得过紧,或是滑套虚位还有尾轴上有磨痕

网友:
楼主什么飞机啊。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尾推螺丝是不是拧得过紧,或是滑套虚位还有尾轴上有磨痕

滑套 哪个部位的滑套啊?有图吗?新手表示 450组装说明书上面没 这2个字

网友:
那个电机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