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HL 三号  原厂的 电机   配这个电调 可以用么?? 会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能用的意思???

网友B:
有刷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调吗?

电机是有刷电机额   肯定要有刷电调了 不知道这个A  够不够

网友:
5A的都在驱动着呢,别说这160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有刷电机额   肯定要有刷电调了 不知道这个A  够不够

现在是无刷的时代

网友:
160A啊要是无刷的就贵了去咯

网友C:
入320A的,我也打算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320A的,我也打算要买

我买了2个320A 攀爬模式的电调   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用锂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了2个320A 攀爬模式的电调   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用锂电

谁说有刷不能用锂电,我的两个320A有刷用锂电用的好好的,只要电压不超过电调的最高电压,电调和电机的负荷相适应,想用什么电就用什么电.我还把有刷电调的田宫接头换成了T插,输出端换成了香蕉插.用起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有刷不能用锂电,我的两个320A有刷用锂电用的好好的,只要电压不超过电调的最高电压,电调和电机的负荷相 ...

我问卖家 卖家说不能用呢  说锂电 电流大会烧电调 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卖家 卖家说不能用呢  说锂电 电流大会烧电调 不懂了

好吧,我这样给力打个比方吧.比如说相同容量5000MAH的锂电和镍氢电,锂电最大放电系数是40C,镍氢电是20C.那么锂电的最大放电是200A,镍氢是100A.你的电调是160A的电调,表面上看锂电的放电能力超过了你的电调承受能力,但是在接电机并且运转起来后,你的电调最大也只能向电池索取160A的电流,所以锂电并没有以200A放电,而只是以160A放电.但是反过来你如果用镍氢电,由于它只能提供100A的放电能力,而你的电调满负荷工作时向电池索取160A的电流,但是电池只能提供100A,因此你的电调也只能工作在100A.简单来说如果电池的放电能力大于电调需求(通常都是这样),这样电池的寿命就会长一些,反过来的话,电池就比较容易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