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桨夹安装小技巧

楼主(2012-10-22):
首先呢,我觉得老的450尾桨夹设计挺好的,就是副厂尾桨夹一般精度不高,尾桨夹转动不是很滑顺,而带推力轴承的新式尾桨夹比老的重了点,感觉用在450上有点大材小用。
而今如果你的尾桨夹感到转动不顺,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试。就是把2*3.6*0.2的垫片装到里面或许就可以改善。

网友:
學習了!有机會要試試。

网友:
已经这么搞了,确实有效果

网友A:
什么原理?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
6楼老兄说的对,原理能说一下吗?求甚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

同问

网友:
用垫片把那两个轴承分开?让桨夹里面的那个轴承转的再顺?

网友B:
原理其实很简单,大家需要先搞清楚为什么要使用轴承。机械行业中,所有轴承都应用在两个相对要运动(转动)的部件之间,轴承的内外环则分别与这两个部件固定,两个部件之间的相对运动由轴承里的滚珠(滚柱)来解决摩擦问题。但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要想使滚珠(滚柱)滚动顺滑,内外环的沟槽必须不能对滚珠(滚柱)产生轴承轴向的挤压力,有压力,肯定不顺滑。这就要求内外环必须都在轴承的同一个垂直平面上(相对轴向垂直的那个平面),不能有轴向位移。要做到这点,上垫片就很有必要了。电直上一般使用内环垫片来保证内环不位移,也就是大家通常看到的小垫片。具体做法是,内环往那边位移,就把垫片加在位移方向的那一侧,把内环给顶回到前述垂直面,于是轴承就顺滑了。

但由于轴承装在大桨夹或尾桨夹的里面,大家无法直观地看到内环是否有位移,往哪个方向位移,因此需要我们多尝试几个位置来安装,一般都能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来装垫片。但有几点还需要注意:
1、垫片的厚度要合适,以免造成桨夹位移过多而与桨夹摇臂配合不好
2、桨夹两边都要上垫片,以免造成不平衡

上面就是我个人实践的总结,不足之处LX补充

网友C:
浆夹里的两个轴承本来就有间歇,楼主仔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其实很简单,大家需要先搞清楚为什么要使用轴承。机械行业中,所有轴承都应用在两个相对要运动(转动) ...

非常正确,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浆夹里的两个轴承本来就有间歇,楼主仔细看看吧。

与两个轴承之间的间歇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正确,辛苦了

呵呵,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两个轴承之间的间歇无关

下次我也试一下

网友A:
我知道了,
内外环是分离的,只有滚珠连接,外环和桨夹连接相对固定,内环的尾轴连接,被尾轴两头的螺丝固定。
轴向的离心力是外环相外(内环向中间)。
轴向的还有一个力,是上螺丝太紧了,外环卡住桨夹,也是内环向内的力,加个合适垫片顶住,拧太紧就不会内外环错位很多,就不会卡了。
但是离心力还是不能解决,只要用螺丝胶不拧太紧,就不会卡了,起码不高速转动时不会了。
大桨的横轴也是,拧太紧时就会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
内外环是分离的,只有滚珠连接,外环和桨夹连接相对固定,内环的尾轴连接,被尾轴两头的螺丝固定。 ...

内外环结构及受力情况已经理解正确,但螺丝是必须拧紧的,如果你拧紧了就不顺滑,说明内环被往里顶了,与外环有相对位移,此时需要在内环的里面加垫片把内环顶出来才对。

另外说到内外环在桨夹转动以后的受力,如果仔细分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大家推崇推力轴承版的尾桨夹了,因为推力轴承能够防止桨夹轴承因桨夹的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使轴承内外环产生相对位移。之所以以前推力轴承没有应用在尾桨夹而只应用在大桨夹里,个人以为可能是尾桨夹质量小离心力小因而对轴承位移影响不明显的原因所致,说白了尾桨夹里不加推力轴承也能满足要求。现在大家米多了,加个推力轴承精益求精嘛

网友D:
副厂的金属件一般精度都不够,所以需要灵活使用垫圈
特别是像尾中联/尾桨夹这些直接影响飞行性能的重要金属部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折腾副厂尾巴,以及不推荐新人第一架飞机就用副厂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多说一句,“新人第一架飞机用副厂”与“先用正厂再炸回副厂”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是先用副厂,再用正厂就更是走弯路了。
在“先用正厂再炸回副厂”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得到很多启发和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玩450的思路就是先用最好的,然后慢慢Cost Down
1、先亚拓,后飞越;
2、先正品AR6110E,后买山寨AR6110E;
3、先用TG无副翼头,再用7075;
4、先用VBar,后用KBar.

呵呵,借此贴,分享一下自己的折腾经验。谢谢LZ。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内外环结构及受力情况已经理解正确,但螺丝是必须拧紧的,如果你拧紧了就不顺滑,说明内环被往里顶了,与 ...

正解啊。。。现在你这种办法只是治标不治本,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用推力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啊。。。现在你这种办法只是治标不治本,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用推力轴承

没错,这也正是大家现在都推崇推力轴承的原因啊。但不管用不用推力轴承,只要内外环式轴承存在,就必定存在内外环相对位移的可能性,为了完美,垫片还是有可能需要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外环结构及受力情况已经理解正确,但螺丝是必须拧紧的,如果你拧紧了就不顺滑,说明内环被往里顶了,与 ...

谢谢.
其实也明白该拧紧,但是有好多地方是拧紧了就不顺滑了,都是用螺丝胶不拧太紧的,是个隐患.
目前还是飞前检查.垫片不好找.

网友:
其实这个螺丝胶,经常上的话,拧起来也挺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厂的金属件一般精度都不够,所以需要灵活使用垫圈。
特别是像尾中联/尾桨夹这些直接影响飞行性能 ...

非常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其实也明白该拧紧,但是有好多地方是拧紧了就不顺滑了,都是用螺丝胶不拧太紧的,是个隐患.
目前还是 ...

螺丝不拧紧,才是个隐患,才容易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外环结构及受力情况已经理解正确,但螺丝是必须拧紧的,如果你拧紧了就不顺滑,说明内环被往里顶了,与 ...

450的尾桨夹确实质量小离心力小, 加了推力轴承,反而整体重了

网友:
还真没发现啊

网友:
學習了!有机會要試試

网友:
好像有点不对,尾桨高速旋转过程中有很大的离心力,加这里似乎帮助不大吧。

网友(2014-07-15):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F:
普通轴承和推力轴承之间本应就走垫片,难不成LZ一直就没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