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三轴怎样与华科尔2801接受机连线

楼主(2012-10-22):
提示:

网友A:
按照说明书啊

网友B:
按通道连好就行了,看着对照2801和zyx的说明书,副翼连副翼,升降连升降,等对应通道连接,不会连我就没办法,我的是要将螺距在控上设反向,要不然你推油门十字盘不是向上走的。然后剩下的工作就是参照说明书一步一步的设置,调节。首先动摇杆,各个舵机的动作要对,不对就在软件里设反向就好了。控上动作对了以后就是看陀螺修正方向对不,不对在软件里设置修正方向反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