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感兴趣的进,高手给指点下

楼主(2012-10-22):
请高人给指点下

楼主:
补充下,我的过程

网友:
我的试验:台达0.75KW变频器驱动三洋200V伺服电机最高频率电压设在80V,可以在80-160Hz范围内工作。空载电流不到0.1A.

网友A:
我先请教下楼主台安的变频器怎么能调到50hz以上的?面板上那旋钮只能调0~50hz

网友:
听说楼主是京城的,老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请教下楼主台安的变频器怎么能调到50hz以上的?面板上那旋钮只能调0~50hz

里边有设置选项,把最高频率设置成100就行了·,我有说明书·你要的可以加我

网友:
好办法,都是现成的。

楼主:
回来交作业,已经调好了,启动平顺·,最高可以到200HZ,低速度力量也很足·,用手根本捏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来交作业,已经调好了,启动平顺·,最高可以到200HZ,低速度力量也很足·,用手根本捏不住

楼主用什么变频器啊,,,,,,,,,,伺服电机是电压多高啊,,,,,怎么匹配和变频器的设置,感谢,,,,,,

网友:
楼主继续啊  难道没有人感兴趣吗

网友:
老大请据需上课,我正潜水学习呢。强调:我非常感兴趣。。。。。

网友B:
司服玩不起,顺道求问怎样用变频器驱动无刷电机,就电三轮那种。自己将变频器最高电压调到50V,只闷响,不转。望高人指点。

网友:
别折腾了,这个就像汽油机非要烧柴油,也许会扑腾几下。

网友:
不过一种德国高档变频器,可以驱动带编码的伺服电机。价格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司服玩不起,顺道求问怎样用变频器驱动无刷电机,就电三轮那种。自己将变频器最高电压调到50V,只闷响,不转 ...

你可以调整下起点电压和中点电压·,是不是高了·?

楼主:
有V/F启动功能的可以·已经试验过了,效果还可以·最速也能上160HZ,空转电流也很小,几乎不发热, 半小时才不到40度
,

网友:
占位以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V/F启动功能的可以·已经试验过了,效果还可以·最速也能上160HZ,空转电流也很小,几乎不发热, 半小时才 ...

烧的机率有点不低

楼主:
我已经用了几天了·,几乎不发热·,力量很足

网友:
不用研究了,用带异步电机的驱动带同步电机,可能吗,你带个负载看看,不乱跳才怪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效果不好,跟波形有关系

网友(2012-11-26):
制作定制自动化机器。你有技术又有设备的,现在工厂工人难找。很多都要改自动化的,

网友(2013-01-06):
非常感兴趣。支持楼主发经验贴。只是我的还不行。

网友:
谨慎试验,

网友C:
这个我结合自己的实践也谈谈自己的认识,希望抛砖引玉
变频器vf控制 带动伺服电机 实际使用的是 开环驱动同步电机的方法
变频器的vf比例要适当 ,一般伺服电机额定转速 大约是输入电压的一半
如果是220v的输入电压 伺服额定转速下 电压大约是100多点
这样才能够 配合更高的电压 达到 瞬间300%的 过载能力(是的,伺服一般都有300%的瞬间过载能力)
而vf控制 只是在额定的转速下 给个更小的电流  (vf比例,电压偏低,给定转速将将好能够驱动电机运转)
这个vf比例如果电压偏高,就会出现励磁给转子的力量偏大,转子会提前,然后,又被励磁拉回来,产生震荡

同步电机的 无反馈磁极位置检测 是相当复杂的一个数学模型
至少台安还没有实力能够把这技术做好(注意,台安的后台是东元,台安是东元的一个子品牌战略)

现在 变频器能够无反馈带动同步电机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品牌,日本也只有安川目前有发布产品(a1000. h1000 v1000)
三菱也有相关的产品 但是市面上看不到也买不到

但是 现在通过编码器反馈能够比较完美驱动同步电机的 有很多 所有的同步电机电梯变频器技术都比较过硬了
当然 这是指调速方面

至于位置控制 变频如果跟伺服性能相当 或相似 那就不是变频了

伺服和变频的最大区别

伺服把位置环 电流环  速度环 全部封闭起来
而变频 不具有全精确的位置环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结合自己的实践也谈谈自己的认识,希望抛砖引玉
变频器vf控制 带动伺服电机 实际使用的是 开环驱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结合自己的实践也谈谈自己的认识,希望抛砖引玉
变频器vf控制 带动伺服电机 实际使用的是 开环驱动 ...

谢谢大侠的精彩回复

网友(2013-03-24):
伺服驱动器也便宜了,无必要去用变频器?精度?折腾时间,时间就是金线,

网友:
我也再恶补赐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