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魔,求教几个关于充电器的问题,望高手指教~~~~~~标题要长

楼主(2012-10-22):
     本人刚刚入魔,目前还没有一架飞机,呵呵,见笑了~~我用kt板制作的首架飞机,只完成了机身部分,还没有上电子设备。入魔以来,最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是,航模最大的投资竟然是在充电器电池上。下面有几个关于充电器的问题,望高手指点~
     浏览论坛,看到不少模友说有充电着火的经历,于是,我只想买一台安全点的充电器,至于充电速度倒不是很重要。来回衡量,看中了maxpro X6 plus。上淘宝发现,这款充电器并不带电源,且电源输入线接头是鳄鱼夹。这就需要我再买个电源。我有问题如下:

1.x6资料上显示输入电源要求11v-15v,15A。      这个15A是充电器能接受的输入电流最大15A,还是输入电流只能是15A? 网上开关电源有12V,10A的,能否作为X6的电源?  如果是输入电流最大15A,那么3A的,5A的,10A的电源能否作为电源适配器?

2.X6的输入,只提供了带鳄鱼夹的电源线,而没有DC座输入,从而无法使用现成的其他电子设备的适配器。如果我在网上买个DC座,把鳄鱼夹改成DC座,然后再用其他设备的适配器作为输入电源,这条途径是否可行?

3.如果拿开关电源作为适配器,能否用热熔胶作为开关电源220V端的绝缘材料。因为开关电源220v的输入电压太危险。用热熔胶作为绝缘材料的话,是否容易融化?

4.各位模友都是拿什么作为充电器的电源适配器的,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
15A是最大输入电流,我刚买了个bc168,手册上说,
以3S锂电3A充电电流来说 3A*4.2V*3/0.85=44.4W   输入电压12V   44.4/12=3.7A  再按80%电流来说3.7/0.8=4.6A
所以给1个3S锂电以3A充电,只需要12V4.6A输入即可满足
我就是找了个台式机电源,做了个接口,就可以用了,电源是12V18A的最大输入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耐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