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测试 ROC 电池 感想

楼主(2012-10-22):
  测试机形;6轴 800轴距 4225 610KV 1347 碳浆  电池 规格 4S 10000 15C  机重 3650克

飞行时间 14分26秒 空中电压 3.66  电池温度 40度 。 整体感觉 上电池还只是算是一般   电池出现严重的 不平衡 (新电池) 电压 分别 3.77  3.85 3.84 3.82   落地电压 回升到 3.73 。
相比 之前的 垃圾 4S 5000 两块 轻了 300克  但是时间上的优势只多了 1分钟

请问各位大虾 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以上情况只是个人测试 不代表所有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电芯电压还是这样的话,返厂吧
地址PM给你

网友:
请使用万用表通过平衡充插头再次检测下各片电芯电压,如果依然同前所述,请发回更换

网友A:
这电池才出的吧,听都没听过。感谢楼主做小白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才出的吧,听都没听过。感谢楼主做小白鼠了

感谢你的提醒 ;首先 说明 ROC 电池 在多轴界中算是很不错的电池 比起 花X 格X 都要好N多

楼主:
那只是第一个冲放  15.7V 冲到 16.8V 冲进 4850毫升电 B6冲的

网友:
作为ROC电池的生产商,我们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完美,但是我们承诺在第一时间内处理用户所遇到的困惑,协助用户分析、处理所遇到的问题,如果是由于ROC电池给用户造成的不便,我们将竭尽全力予以弥补。
感谢LZ选择ROC产品,请您按照上述建议再行测试后将结果反馈给我们,我们将继续跟进。

网友(2013-05-16):
目前也刚入了6组ROC6S10000的电池,正在六轴和八轴上测试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