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自旋补偿的三轴,是不是飞自旋航线超级简单?

楼主(2012-10-22):
左手尾舵,右手打fan向就行了,反正三轴会自动保持斜盘向固定的反向倾斜,无论机体怎么转

网友A:
玩有副翼不懂,

楼主:
有副翼飞自旋航线很累啊。。。。右手不停的根据机器位置打舵,错一次毁了

网友B:
有副翼自旋比无副翼更稳,更容易

网友C:
Lz想太多了。。

网友D:
同意板凳

网友E:
这可以有

网友F:
自炫飞机瞎跑

网友G:
很明显不是。

网友H:
要不要一键自旋翻?

网友I:
期待一键3D
坐等迪拜叔的程序

网友J:
楼主如果买个自旋专用三轴,确实可以这样飞,超级简单~

网友K:
有副翼自旋更细腻,更好练,好的3轴就是模拟更接近有副翼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