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ga2560+9dof(L3G4200D+ADXL345+HMC5883L+BMP085)

楼主(2012-10-23):
买的mega2560R3的
和9轴成品模块
L3G4200D+ADXL345+HMC5883L+BMP085)

接线就是SCL-A5
SDL-A4
VCC-3.3
GND-GND

下的MWC2.1.
因为在里面找不到这个集成传感器0.0
所以只能单个单个的解开

    #define QUADX
   #define L3G4200D
      #define ADXL345
    #define BMP085
      #define HMC5883
#define I2C_SPEED 100000L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就把这些去掉了注释,应该够了吧?

然后下 载后,
开multiwii
没有反应。

楼主:
自己先顶个,坐等大神指导下小白= =

网友:
希望楼主成功,下步我也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error了

我改成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先去学基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去学基础吧。。。

你这是啥意思呢?意思是你会,但是不愿意说是吗?这可不是5imx论坛的精神啊。。。。

楼主:
学也要给点提示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啥意思呢?意思是你会,但是不愿意说是吗?这可不是5imx论坛的精神啊。。。。

5imx论坛的精神是什么呢?

学基础对你有坏处?

网友:
发东西的图片上来看看!很多固件里单选传感器会出错的,我以前遇到的是方向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啥意思呢?意思是你会,但是不愿意说是吗?这可不是5imx论坛的精神啊。。。。

额额额。。。这根本就是C语言基础,这都不会,还玩啥单片机。。。

楼主:
唉= =如果只是C的问题早就能解决了
我把I2C的速度换了,现在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   //400kHz fast mode, it works only with some WMP clones
能够显示出来了,但是

i2cerror那显示好像不太正常。而且,感觉传感器不太准?听人说是单个传感器可能解开时有问题,所以,我再贴个图吧。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775304547

这是我买的模块。
L3G4200D+ADXL345+HMC5883L+BMP085
资料上写的就是这四个。我把这个四个解开了。
其它的具体的,就是根据DONGFANG帖子弄的。

下项其它的注释不敢乱去,有些英文= =

网友:
我原来方向反了也错 不过那个方向难调 慢慢试

楼主:
好吧= =今天试下调下方向

网友:
支持你们,共同学习!

网友:
有没有mwc的系统教程啊

网友:
等著看系統教程

网友:
我也想组装个mega2560+10dof(mpu6050d 那种),没有教程贴吗 ,小白只能默默的

网友D:
我用Mpu6050那个9dof试过,也是分开注释的。没问题。

网友:
我也需要
系統教程

网友:
看着都头晕,顶一下让更多高手看得见。

网友:
我刚下的2.1版本的MWC是有你那个集成模块的://#define GY_80           // Chinese 10 DOF with  L3G4200D ADXL345 HMC5883L BMP085, LLC
你可以解开这个配置看看!
方向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i2c错误吧,应该是某个模块没有数据才会出现i2c错误。
从你发的第二张图来看应该是加速度ACC模块没有正常工作,才会出现其它模块数值变动时加速度度模块还是初始值!
会不会是dof模块的本身或者连接的问题?
以上分析纯属猜测~希望对你有用!我目前还在观望中,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买个dof来配合我的arduino mega玩玩~

网友:
这是你那个模块的配置文件,你参考下吧!检查下是不是你的i2c地址的问题
#if defined(GY_80)
  #define L3G4200D
  #define ADXL345
  #define HMC5883
  #define BMP085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undef INTERNAL_I2C_PULLUPS
  #define ADXL345_ADDRESS 0x53
#endif

网友:
arduino 两个软件GUI 不能同时打开
mwc aiop 有专门的注释项,注释 #define CRIUS_AIO_PRO_V1就可以,其他版本分别注释
你确定你的电脑装好了JAVA环境,以及端口驱动?

楼主(2012-12-10):
我回来了。。
后面段时间要期中XX,就没经常上坛子,机子也很少改。

这个问题后来我忘了是怎么解决的了= =,不好意思。
大家买集成模块时尽量先看好型号,再到代码中看看有没有,
自己写太麻烦了。

而且....
目前不知道是我的9DOF模块有问题,还是没调好
校准ACC后,
放在水平面不动,有时GUI界面的飞机还是会突然的左右抖动下。
而且,轻轻转动时,GUI界面的飞机转动的不稳定,而且有点飘的感觉(和成品的MWC板子比)
如果我大概猛的把飞机转60度左右,GUI界面的飞机就会转个圈。

网友:
我一开始和你类似,也是报错,但有姿态,后来试着一次只开一个传感器,最后发现是加速度计的问题,就是ADXL345,后来直接用#define GY_80 就OK了,要分开解的话,要#define ADXL345_ADDRESS 0x53才行

网友:
是啊 你的模块2.1版本已经有定义了,直接解开不就行了!我买了G86模块,试了下,GUI能基本反义板子的动作,不知道装到飞机里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