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 软件控制 请教。

楼主(2012-10-23):
  现在在做个舵机控制板,用PWM驱动电机,检测输入的PWM信号与电位器ADC的差值付给OCCRn寄存器, 舵机分辨率有点低,现在PID还在调节,
    有大侠做过没,提供下思路,谢谢,

网友:
网上不是有32路舵机控制的卖么

网友:
什么高档舵机控制,还需要PID?
分辨率的高低与时钟频率、分频系数有关。

楼主:
普通舵机,现在只加了PD调节,一般舵机软件控制都带的,

网友:
用单片机做吗?为什么不用现成的数码舵机控制芯片,连驱动电路都集成了,给一个你参考,西安的,http://swip.com.cn/product.php?a=3&b=0&pid=0

楼主:
  是的 !
   小飞机的舵机很轻的,一般只能用单片机来处理,成本很低的,如微型舵机或直线舵机,需要单片机来控制伺服马达并判断电位器AD值。

网友:
原理你都知道了,现在有什么问题?分辨率低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0bit左右 一般都够用吧。。PD就够了。。。别加i了。。。要不太敏感了。。小心自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bit左右 一般都够用吧。。PD就够了。。。别加i了。。。要不太敏感了。。小心自震啊

   是的I不是很好调的,现在也没加。 你也做过?

网友A:
呵呵, 就是学这个的。。。其实觉得舵机是算比较简单的了。。。一个输入+回路 就行了。。。
不过说实话,我软件用了半年才学会。。。理论和control block diagram , 计算都是小事。。。那个软件好像属于有版权的,几乎查不到资料。。所以那边的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就是学这个的。。。其实觉得舵机是算比较简单的了。。。一个输入+回路 就行了。。。
不过说实话,我 ...

  恩,不过做好有几个难点攻破就不难了,做技术就这样,懂的就简单,相反就有点难度了,简单的东西做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初步调试出来能用,但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不过做好有几个难点攻破就不难了,做技术就这样,懂的就简单,相反就有点难度了,简单的东西做好也 ...

嗯,我现在也是明白了, PID 是调出来的。。。算没有用的。。。慢慢调。。会越调越好的。。

网友:
淘宝有成品板卖的!~

网友:
有没有开源的舵机喔?

我打算用 PIC16F887 做, 一起研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