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矢量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2-10-23):
如题,

诸位大侠,认为矢量口的初始定位比较关键,需要与推力线保持一直线,导致定位问题;

除了用矢量口的点位标记外没有太多办法,但那些标记往往不准,误差大;

请教是否有其它办法来定位这些矢量口;

另外,个人想到一个办法,没有试验过,不知可行否,如下:

安装完涵道和电机,矢量口不与舵机连接,将油门开到最大,让风将矢量口吹正,再仔细做标记;

这个办法应该至少有2个问题:
1. 对于单涵道,双矢量口是否准确;
2. 涵道和电机的安装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A:
一边飞一边微调,调到适合自己的习惯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飞一边微调,调到适合自己的习惯为止

这个可以的,也是常用;

问题在于调到适应了,发现矢量口已经非常不正了,推力已经大打折扣了。

网友:
在地面调试的时候  目测的方法即可。。越是中心越好。上空姿态不稳 调舵面微调

网友B:
飞翼的飞机是有定位刻线的  如果没有 那只有使用那些精密卡尺来完成的 或者找个直径正好的圆筒 塞进去 就和机身涵道一直线了。。然后自己画刻度线 不过这个圆筒很难找 可以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的飞机是有定位刻线的  如果没有 那只有使用那些精密卡尺来完成的 或者找个直径正好的圆筒 塞进去 就和 ...

圆筒的方法好!

网友:
与哦系~学习了.

网友:
目测,上天微调。。

只要眼不是斜的太离谱,一般不差那点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