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自己动手组装四轴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2-10-23):
第一次自己动手组装四轴,为了节约成本,用的是山寨450的机架+1045的桨,组装完毕测试的时候发现子弹头哆嗦的很厉害,推油门机身抖动,已经使用了桨与
电机
配合的适用小圈圈(猛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了,呵呵!),桨夹锁紧了,不知道如何解决,求老鸟指导!
谢谢哦!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9 21:14 审核通过

网友A:
解决方法就是排除震动原因。这个得靠自己,现在的飞控连软件里都增加了震荡值这个参数,都是要求玩家自己解决震荡形成的原因。

楼主: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子弹头抖动的问题,现在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子弹头会抖,大家的都抖吗?

网友B:
电机轴径和子弹头内径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径和子弹头内径不符?
是电机自带的子弹头,并不松旷,有没有可能原配的子弹头就有问题呢?

网友C:
用手转动电机 然后再侧面看子弹头 如果无变形 那么请仔细检查电机固定座

网友B:
总的来说出问题的敌方可能是
1.电机轴弯曲
2.桨夹装歪了
3.桨夹面不平
4.电机座松
5.螺旋桨不平衡
6.机架上电机架部位过软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问题找到了
问题一、山寨桨平衡很差
问题二,山寨的450其中一个机臂强度不够。

网友D:
山寨 山寨

网友E:
解决抖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