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微型空压机实物结构分解图(连接图)、配件清单===

楼主(2012-10-23):
·

应坛友要求,上一个微型空压机结构分解图,含配件清单:

(整机完整图片和制作详贴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6607

附:自动泄压原理图

红色线条表示气路

附:整机图片几张

(整机完整图片和制作详贴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6607

==========================================

喷漆效果:

·

网友A:
我的气瓶有直接安全泄压阀的。

网友B:
标注9,有学名吗?
没接触过,不懂
调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气瓶有直接安全泄压阀的。

两者功能不一样啊,气瓶上的一般情况下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9,有学名吗?
没接触过,不懂
调压阀?

淘宝搜“放气总成”、“调压阀总成”,都是指一个东西。

网友:
,需要的时候,可以D一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9,有学名吗?
没接触过,不懂
调压阀?

9号的那个通常用是假的不可以调的,只是装饰有的

网友C:
这个可乐瓶可承受多大压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乐瓶可承受多大压力呢?

网上查找,保守数字至少是10KG,此压力下可保证安全使用,也有说更高的。

水族论坛里的人常用可乐瓶制作CO2。

网友:
全部配件买新的有点不划算,木工气泵现在很便宜了280左右一台低噪的380左右。

网友:
感谢兄弟百忙中整理出来。。。谢谢了!!

网友:
非常不错,有机会仿制一台

网友:
太给力了,我也想做一台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帖子应该申精,,,,,,,,,,,同意的举手,,,,,,,

网友D:
楼主确实给李,忒别是了看了放气这块,总算明白是怎么一个流程。还有疑问:

1. 压力开关有没有线跟气泵的启动电源连接? 若无,这个启动停止信号时怎么发生作用的? ----没有见过实物,纯粹想象,见过实物估计也就没这个问题了,呵呵

2. 11油水分离是不是放到靠近喷枪位置为好?负责停机时候,有气逆灌到单向阀,对油水分离器有没有影响,同上,纯粹想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实给李,忒别是了看了放气这块,总算明白是怎么一个流程。还有疑问:

1. 压力开关有没有线跟气泵的 ...

你分析的很对

压力开关内部有电触点开关,和气泵电源线相连,起到控制气泵启停作用。

这种款式的油水分离器,原本就是应该连接在喷枪尾部的,也就是如你所说靠近喷枪位置。但考虑到整机制作时的综合布局,就把油水分离器放到了那个位置,而且是横放,严格来说那个东西应该是竖直的。

关于停机时对油水分离有无影响,这个问题还真没考虑过。不过根据目前使用的情况来看,还没发现问题。

====

关于油水分离器的效果和放水:

压缩空气先经油水分离器的过滤,然后再进入储气瓶,由于储气瓶是透明的,可以明显看出油水分离器的过滤效果,瓶内无任何水雾、瓶内壁上也无任何水珠(之前做试验时,如果不加分离器,瓶内就会出现水雾和水珠)。说明分离的效果还是很理想、令人满意的。

关于放水:需要放水时,要在带压的情况下,按动分离器尾部的放水按钮,内部积聚的水分就会随高压气体喷出。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
这图很好,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这图很好/....,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很精致 楼主有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