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ECO啊ECO,我来啦.....

楼主(2012-10-23):
今天没有带手机,上不了QQ,六神无主
跑到这里发帖子。前两天听说我的入门老师野牛跑ECO
比赛
,手里直痒痒,紧步跟上(给他点压力
)
船壳还没到,先开始收集装船资料,之前只搞过MONO1,这ECO是全浸浆...犯愁哦...坛子里面搜索,看了些图片,轴,舵......一大堆,更犯愁... ... 看来还是要求教了。
问题1:ECO 设备如何配:-
1.1
电机
手上的电机都是给MONO1准备的,KV是 3300KV, 3400KV, 3500KV和3700KV,直径都在28MM,29MM,30MM。
这几种KV的电机可以用在ECO上吗?
1.2 ECO是全浸浆,手上没有,
如果上面的电机都适用ECO,那么浆如何配?
最好是一个KV给出一个桨叶的值,我是采购狂,准备入每个KV入一个CNC。
1.3 电调手上只有好赢120A(还在反厂修理中),跑MONO1的是借朋友的120A(电调,非借不可用也
)。这个应该适用ECO,毕竟上面的电机不会把电流搞的太高。
对吗?
1.4
舵机
手上有春天的SM-3481和SM-3317(3317是当时买错了,跑MONO1力道有点弱)。我想ECO全浸浆力道也不会小,
是用3481呢,还是3317呢(我不想浪费啊)?
问题2:传动设备如何配:-
2.1 轴啊轴,ECO是船底出轴。硬轴出轴是带角度的,软轴可以做到和船底平行。自己的那些MONO1都是硬轴,我想选择硬轴(2mm传动4mm接浆轴,10mm轴套),主要是考虑到未来可以配件互换。
这样可以吗?是不是ECO还要单独配轴呢?
2.2 舵啊舵。这个我知道是肯定要重新采购了,数据,哎。看大老的ECO图片,测量不出数据啊,
求推荐,比赛级别舵长为多少呢?
2.3 水刀啊水刀。ECO转向稳定性来自宽大的船艉和全浸舵的配合,也没见过ECO上装水刀的,
是不是可以省一笔呢?
问题3:装配数据:-
这个.......这个........是不是太敏感了,我知道装配数据是一个船的灵魂,从2002年的帖子翻倒2012的帖子,只看到过暴风骑士的数据... ...
泪奔,写不下去了,继续泪奔。给我点线索吧,灵魂不敢奢求,但是
求灵魂
恩,问题问得差不多了,
我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吗?

网友A:
你用的是哪家的船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家的船壳
莫哥,和你的一样,谭教练出品的船壳啊

网友B:
暴风骑士的数据已经过时了,你要按他装就死定了。

网友C:
1.1=那几種kv我都用過都可用.槳用30會好些...主要是螺距的搭配
1.2=比賽的槳買不到的..不會自己修槳改螺距..要花錢跟時間多試..
1.3=120a電調沒問題
1.4=我eco用18g重舵机出力2.5~2,8kg/cm
2.1=最好用2mm直軸..最好軸跟槳是黏死的
2.2=不同船型舵會有不同
2.3=沒必要裝水刀
最後祝你找到有高手肯幫你...否則會走很多冤枉路

网友A:
1 我选用TP2935 3150KV tpCNC30.5(今年全国赛冠军的动力配置)
2选用线性好的电调,我用好赢旧版120A,新的听说有问题
3舵机选用海太克的5085 综合性价比较高
4轴方面我用2mm轴,香港朋友帮我买的
5至于舵,我还是用TP的舵:主要是耐用,经撞
6安装数据,我会先按照谭教练提供的数据安装,然后自己根据实际试航再调整(希望谭教练没有骗我)
7轴支架自己做,轴承用2x5轴承

网友D:
哦哦。。。想象中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