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aircraft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Xaircraft可以装4个或者8个
电机
,如果装了8个电机,那耗电肯定是四个电机的一倍,我想请教的是,如果装了8个电机,升力,或者说载重能提高多少呢?

网友A:
不是这么算的~8电机一般用6S或者是12S的电池~4电机用的是2S或者是3S

网友B:
电机耗电量与负载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C:
发错地方了,自己去看XA的说明书!

网友D:
大概是一只电机的1.6倍吧,后来电机故障我改成x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