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215MG怎么换输出齿啊

楼主(2012-10-23):
我拆开后,上盖无法和中间的壳分开,无法换齿轮,有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260重来,没炸烂过的。。飘过

楼主:
有点虚位,不爽,想换下能不能解决.换了还解决不了,就返厂,全新就有虚位

网友B:
你把中间两个齿轮的那个轴拔掉,两个齿轮就拿出来了,然后直接往外拔,主齿就出来了

网友C:
用平口稍微撬一下试试

网友D:
215MG到底好吗~!???

网友E:
215MG到底好吗=好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