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IOSD的视频输出端口电压

楼主(2012-10-23):
    今天有客户反馈了,客户的图传连接IOSD使用后,图传烧了,原因是客户直接用6S供电,由于大疆IOSD的视频输出端口电压是和IOSD的供电电源电压是一致的,图传用的是罗美。所以......
再一次向大家强调:大疆IOSD的视频输出端口电压是和IOSD的供电电源电压是一致的,请确定图传工作电压后再选择供电电源。IOSD所涉及的降压功能是指给视频输入的摄像头供电的时候。输入为4S~6S时,输出电压=11.2V。大家不要搞混了。

网友:
沙发。
其实我在接iOSD的时候也没注意这个问题,在群里看到模友讨论才意识到视频输出端口电压是6S,算好我的罗美图传前端装了一个UBEC,才没有发生烧图传的悲剧。这个问题DJI的确应该特别强调一下。
另外,严重期待DJI的图传尽快上市!

楼主:
简单说一下,IOSD用4S或者以上电源供电的时候,请先看图传工作电压再选择。防止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
图传和OSD快点出来吧,等的很急啊

网友B:
意思就是图传供电还是得从Z15的GCU上取

网友:
这个设计,哈哈,有意思,真有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图传供电还是得从Z15的GCU上取

3S 直接供电也好。

网友:
OSD和图传要分别供电?

网友C:
我就知道大疆的图传发射肯定是用6S供电的。

网友:
如果不是那就太搞了,不知道是闹哪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知道大疆的图传发射肯定是用6S供电的。

3S-6S.电压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3S-6S.电压范围。

是宽电压,但是iOSD输出给图传发射机的就会直接用6S了。其实整个S800系统上,6S供电占了绝大多数吧?毕竟全部都是取自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宽电压,但是iOSD输出给图传发射机的就会直接用6S了。其实整个S800系统上,6S供电占了绝大多数吧?毕竟 ...

是的。是宽电压,iOSD输出给图传发射机的电压就会直接用给iOSD供电的电源电压了。

网友D:
  晕  那罗美用户不是很麻烦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晕  那罗美用户不是很麻烦了啊

罗美的话,可以继续用Z15的GCU输出的12V/1A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美的话,可以继续用Z15的GCU输出的12V/1A电源。

正在改线,绕圈子。。。。。麻烦。。。。。还要加长

网友:
好东西,厂家要注意强调!

网友:
厂家要注意强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3S 直接供电也好。

难道不能从摄像头供电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不能从摄像头供电取电

电压符合,功率够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符合,功率够就可以。

罗美1000MW的1A输出够不够呢

网友:
用摄像头电源供电可以,但千万要注意用电量不要超过1安电流,否则会损坏内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传和OSD快点出来吧,等的很急啊

意思就是图传供电还是得从Z15的GCU上取

网友:
看来我的运气比较好,哈哈,我也用的osd输出接的罗美,就是发现罗美工作一下就歇菜,休息一下又好了但是还是工作不长接着歇菜,当时还以为是osd供电不稳定,就换回了gcu供电,这样就好啦!现在一看居然电压不对,我运气太好了,哈哈,没有烧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