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舵机线怎么插啊,天7的接收

楼主(2012-10-23):
试了好几次都不对

网友A:
正对机头,(6124)前右舵机接6、左接1、后舵机接2、尾舵机接陀螺-陀螺接4、陀螺控制线接5、电调接3。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对机头,(6124)前右舵机接6、左接1、后舵机接2、尾舵机接陀螺-陀螺接4、陀螺控制线接5、电调接3。

谢谢 ,可我就是这么接的,不对啊?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
控里的正反设置

网友B:
这个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不会

新手啥也不会  没人带 ,只能靠坛友们帮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啥也不会  没人带 ,只能靠坛友们帮忙了

红正黑负,白色是信号线~天七上面有正负的~我也是用天七的

网友C:
楼主不对是哪里不对?要是动作不对就是正反设置,或者你控制杆设置问题!连接没错!
要是什么动作都没有就是接收问题!可能没对码,或者接收坏了!
我也是天七,新手。希望有帮助

网友:
这个看说明书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D:
你真的有看说明书吗?说明书都不看的人不适合玩直机。。后面的对你来说会更难,或者找个老鸟带带。。

网友:
看含说明书
另外你十字盘设置CCPM模式了吗
还有 你动摇杆 看三个舵机的运动情况如何
还有 你中间要是接了个三轴  那连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还有 再不仔细学习 这飞机你够呛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我就是这么接的,不对啊?哪里设置错了吗

是不是通道正反出错…插线不要插反,舵机有三条线,正副级和信号…研究下啊

网友:
看图慢慢来吧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219/18/284644_187867071.shtml
看完还不会就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对是哪里不对?要是动作不对就是正反设置,或者你控制杆设置问题!连接没错!
要是什么动作都没有就 ...

谢谢,已经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有看说明书吗?说明书都不看的人不适合玩直机。。后面的对你来说会更难,或者找个老鸟带带。。

我没说明书,我们这边就我一只菜鸟,想找人带也找不到,对于陌生的东西谁也不是一下就能弄明白,不是吗。现在基本天天泡在论坛,努力学习,努力探索,不懂就要问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