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块电池总是飘,为何。。。。

楼主(2012-10-23):
出现了几次,第一块电池,飞机飘的厉害。今天飞了点高度,足球场面积的飘.....完全不定点。上了第二块电池,就好很多,直上直下,两米内着陆。。。。很奇怪。。。。今天还头一回LED指示灯不亮了,再次通电才好用。。。。。不知道什么状况。最近有点怪。。。。。不知是不是自然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温度的缘故,箱子里面温度比较低,拿出来估计有点温差,。。。。应该不至于冷凝吧。。。。

网友A:
估计是第一块电池老化了,导致电流过小转速过低造成的

网友:
藤椅分析不错

网友B:
是不是总是那块电池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第一块电池老化了,导致电流过小转速过低造成的

没有啊,都是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总是那块电池出问题?

没留意。。。不过都是第一块电池出问题,两次了目前,漂的很厉害

网友:
建议联系飞控厂家查 询情况。

网友:
难道是某个元器件有温漂,第一块电池的时候还没有达到热平衡?

网友C:
whm吗?是不是第一块电着急起飞,没等到gps搜星完成啊?闪红灯起飞很危险,会飘得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m吗?是不是第一块电着急起飞,没等到gps搜星完成啊?闪红灯起飞很危险,会飘得很厉害。

都是搜星,返航点确定了以后再飞的,没问题,我怀疑是不是有温差的缘故。。。。从箱子里面拿出来比外面温度凉

网友:
自始至终用的都是GPS模式

网友:
用gps 模式飛超過一千起落没問題

网友:
电池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