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示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23):
闪与不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闪了说明曾经失去连接。不止会闪,而且会变了法的闪,快速闪n次然后顿下,不断重复,就是说在你这次上电期间,一共丢失了n次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了说明曾经失去连接。不止会闪,而且会变了法的闪,快速闪n次然后顿下,不断重复,就是说在你这次上电期间 ...

那我的这个接收老是掉电啊
怎么办啊??这个接收要求最低电压是多大?
是不是低于最低电压,就不工作了??(对频灯就灭了)

网友B:
如果控是dsm2的,基本是因为接收机拔电的时候没有把控也关了再开一下。这是正常的。
如果你用的控设成了dsmx制式,接收机还是闪,那就真的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控是dsm2的,基本是因为接收机拔电的时候没有把控也关了再开一下。这是正常的。
如果你用的控设成了ds ...

我用标准舵机时,接收机就要掉电
换成9克舵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
那说明bec 瞬间响应比较差
换个好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