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大家发出EnergyStore CD620的测试结果!

楼主(2012-10-23):
拿到机器的朋友们,使用中有任何问题,请及时联系我,同时也期望你们发出测试报告,但不要忘记了做电压校准,同时也别充得太狠了,满功率测试需要谨慎,同时有任何配件方面的问题,可以及时沟通!

网友A:
如果我是2200Mah电池,充电容量设定为2200mah合适么?

网友:
到你们的淘宝问下活动情况,结果4天后才回复说活动结束了。

楼主:
免费发机器真的太快了!这种机器真的没法发太多!请见谅!我又不是经常挂旺旺,本来希望加Q,可能有些不愿意,后面会增加在线的时间!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是2200Mah电池,充电容量设定为2200mah合适么?

这个机器不是关注容量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不是关注容量的哦!

☆ 高度安全的充放电管理,系统监控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充电电流,电池温度,系统温度,,容量,时间等多种参数,确保电池不过充,不欠充。提供极性反接,开路,断路等多重安全保护。
既然提供了此功能,那么容量控制测试也是我想尝试的内容,所以提问,还希望您能回答,这也可以体现厂家对消费者的诚意哦!

网友B:
虽然没有机会使用,但是还是顶新品牌充电器。

网友:
我已经在等货中,到了给个简单测评

网友:
快递不给力

网友:
同样等货中,希望气温别降太快,否则不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高度安全的充放电管理,系统监控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充电电流,电池温度,系统温度,,容量,时间等多 ...

这个容量限制一般用得比较少,如果你的电池2200MAH,充电容量设为总容量,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电池当前还有部分容量,你也不是很清楚,那最终还需要充多少,还不清楚的话,设为总容量肯定过充。但充电器不会简单以容量作为唯一条件来充电,还会以电压电流作为判断条件,总之来说,可以充电,但容量设置太大,没有多大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容量限制一般用得比较少,如果你的电池2200MAH,充电容量设为总容量,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电池当前还 ...

更智能的充电器是否是依据电流的细微变化来判断电池目前饱和程度呢?谢谢!

楼主:
好的充电器能检测到你说的细微变化的电流,有些充电器只能判断0.1A的电流,有些能检测0.01A的电流,充电的最后阶段都是恒压到4.2v,决定是否结束充电的标准就是检测当前电流已经下降到多少了, 电流检测误差越大的充电器,最后出来的电压应该是偏离越多;很多人注意不到对电流的检测的准确程度对充电器的意义.

网友B:
非常期待评测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充电器能检测到你说的细微变化的电流,有些充电器只能判断0.1A的电流,有些能检测0.01A的电流,充电的最后 ...

最近才看到CD620,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大功率的型号?我需要充6S的电池,350W在6S下只能13A充电吧?似乎不怎么够,我的电池是6S1P 15000mAh,现在用Hyperion 720i DUO3,想有一个更小巧的外场充电器。

或者我也可以试用一下CD620。

网友:
我有一个206B  期待和CD620一同做个测试

楼主:
请问下,你是哪里的?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测试,但后面一定要个个测评,有些人,拿走了机器以后就象消失一样,晕!

网友:
我是浙江义乌的 详细QQ337017414

网友:
喜欢折腾

网友C:
请问楼上,如何参加测评?

我是车模玩家,现使用海波龙720DUO充电器
要说断层,其实最断层的是双通道充电器,毕竟车模玩家也是一个庞大的qun ti。
虽然XX公司出了那个什么6的双通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山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上,如何参加测评?

我是车模玩家,现使用海波龙720DUO充电器

何为双通道呢?想参与评测可以联系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何为双通道呢?想参与评测可以联系楼主

海波龙 720DUO这样的充电器就是双通道的

网友:
720是双通道的 充电功率500W+500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海波龙 720DUO这样的充电器就是双通道的

能详细说下双通道的充电方式和非双通道的平衡充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说下双通道的充电方式和非双通道的平衡充有什么优势吗

航模玩家,用的电池是多S的(高压)有的还用到7S,容量一般两三千不等,也有高容量的,但是不多。(试想下:6S,5000MAH的电池,很庞大的)使用的充电器只要够率够,效率高,单路的差不多了。就是一次只能冲一个电池组。航模比车模玩起来要累多了,注意力要高度集中。
航模飞场多在野外,电源相对不是那么方便,要么电池包,要么发电机。

车模玩家,电房使用2S动力,电越使用4S动力(两块2S组合)。车模电池都是高容量高放电的(例如2S-5000MAH-50C甚至容量放电更大的)。
电房对电池要求比电越高很多,有的人是电房电越公用,有的人是电越电房电池分开。双通道充电器,充电是独立的,可以随意充电。
充电的时候,最好是两块电池同时充电,双路充电器,一次可以充两块电池,花一块电池的时间。如果用单路充电器,就得多等。
车模有专门的赛场,赛场有220V电源,电源系统方便多了,只要充电器功率大,可以不停的充电。

车模朋友基本上用双通道充电器的。

例如:我和朋友们一起玩车,我的720DUO,充我的电房电池和朋友的电越电池,现场一共三种不同的电池。充电器不停(18A充电),谁的电池快消耗了,就充谁的。算上休息和冷却时间。720DUO供两台电越,一台电房使用,基本无压力。
       还有的朋友,电越玩家,一共只有四块2S电池。一组充电,一组玩。丝毫不受影响。还可以帮别的朋友充其他的电池
     毕竟玩模型基本是qun ti活动的

以上是个人所见所感

网友:
  什么时候给我一个测试一下呢?我现在用的是106B,但是还没有用过20A的电流充电!106B在平衡上和充电速度上还是不错!测内阻,也不只是参考!如果有你的充电器就可以对比了!平衡的介入和精度速度,放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航模玩家,用的电池是多S的(高压)有的还用到7S,容量一般两三千不等,也有高容量的,但是不多。(试想下 ...

玩车的基本上都会上海波龙DUO

但我觉得我手上的720i DUO3平衡头插头经常报错,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玩车的基本上都会上海波龙DUO

但我觉得我手上的720i DUO3平衡头插头经常报错,不知道是不是通 ...

固件BUG
升级到5.8可以解决。并且可以查看单节电芯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BUG
升级到5.8可以解决。并且可以查看单节电芯内阻

ok
升级去!

网友F(2012-12-01):
铭纬开关电源S-350W-24V-14.6A,配CD620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铭纬开关电源S-350W-24V-14.6A,配CD620可以吗?

不行的.CD620的输入电压是10-17V,搞不懂厂家怎么设计的.输入电压这么低.配套的电源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行的.CD620的输入电压是10-17V,搞不懂厂家怎么设计的.输入电压这么低.配套的电源也不好找

谢谢朋友。

网友:
我有一个可以调电压的电源 0-30V可以随便调 电流40A

网友H:
不知道楼主什么时候发我 和我的206B一起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什么时候发我 和我的206B一起测试

你和楼主联系过了吗,楼主平时貌似很忙,经常手机QQ在线

网友H:
你有楼主的QQ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有楼主的QQ不

qq已发送,收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