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玻璃纖維機翼製作方法

楼主(2012-10-23):
自簡沙洲王子號工程後, 前前後後已經有5架灰機高速解體了, 原因都是機翼強度不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0635    王子號製作過程.

所以應該換種製作工藝, 玻璃纖維看來就不錯, 當然難度是有的, 看了一些網上的帖子, 對玻璃纖維製作工藝少有印象, 但是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諮詢.

這裡有哪位熱心人氏可以提供技術諮詢的請pm留個電話, 電話費不缺, 缺時間, QQ或IM的就不用了, 謝謝.

所需要製作的灰機參數大概如下:

翼展: 1.4~1.5m
機翼面積: 15~17dm^2
機身長度:0.8~1m
動力: 450動力for V<150KPH, B2865>200KPH, 80a esc
翼型: rg14, rg15, mh32, mh33, hd47, 視測試結果而定.
過載: 15g~40g

网友:
我能做得就帮你顶帖子了  这个不懂

网友:
这个不懂额

楼主:
呵呵, 感謝樓上幾位幫頂~
繼續求教程~

网友A:
求炸鸡图~~5个字

网友B:
機翼結構設計本身就有問題,這樣的結構不需要高速、中低速下做個高過載轉彎就會斷翅;翼樑的安排左右要有連貫性、中間連接處要特別結構補強,翼樑跟木蒙皮要搭接成D型或是起碼H型成為"盒型樑"結構才具備抗扭曲強度;左右木蒙皮更不能這樣鋪設必需要相互銜接並且內側要有結構支撐,若無法這樣做起碼也要在兩翼**加上纖維布補強,沒有補、這樣的結構只要抓住機翼的一邊揮動機翼機翼就會解體了,沒有絲毫強度可言。
即使改用玻纖做機翼,先不考慮重量一定超標的問題、機翼內部結構的問題不解決一樣解體。

网友C:
LS说得对,翼梁设计存在严重问题,建议规规矩矩地按传统的轻木工艺制作,玻璃钢工艺的话,建议去天使模型论坛看看DLG飞机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翼結構設計本身就有問題,這樣的結構不需要高速、中低速下做個高過載轉彎就會斷翅;翼樑的安排左右要有連 ...

的確, 時速30kph 就斷梁~
後來改成輕木+碳纖片翼粱, 在時速90+的急彎也斷梁了......

能否PM留個電話號碼?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说得对,翼梁设计存在严重问题,建议规规矩矩地按传统的轻木工艺制作,玻璃钢工艺的话,建议去天使模型论 ...

同意, 後來改良的第三號開始翼粱都與蒙皮結合成D型, 還是斷梁~

輕木結構可能還是不適合用在大展弦比的高速機上, 因為蒙皮剛度及抗拉強度不夠.

也粗略計算過, 如果用輕木+碳纖來做機翼的話, 高速急彎都很容易斷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说得对,翼梁设计存在严重问题,建议规规矩矩地按传统的轻木工艺制作,玻璃钢工艺的话,建议去天使模型论 ...

看看先,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確, 時速30kph 就斷梁~
後來改成輕木+碳纖片翼粱, 在時速90+的急彎也斷梁了......

我人現在在台灣,你要打電話的費用可能已經可以買一個高級套材來好好研究一番了,全輕木結構的飛機如果你對飛機的結構理解透徹、強度不會是問題,例如90年代的F3D複合材料還不普及、當時的40級競速機都還是全輕木結構(包含翼樑),競賽紀錄也早就已經超過300KM/H。
機翼的強度不是靠這裡加跟碳纖片、那裏貼跟碳纖條來加強,重要的是銜接結構的問題!9樓的視頻或許對你有幫助,若你還是無法理解我會建議你買一個F3A或是F2A的高級輕木套材(標準競賽級)好好的研究它的結構是怎樣布置,**銜接的構造要如何配置才能避免高G動作中解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人現在在台灣,你要打電話的費用可能已經可以買一個高級套材來好好研究一番了,全輕木結構的飛機如果你 ...

谢谢你的提醒, 能告诉我一下什么样的衔接结构是比较通用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 能告诉我一下什么样的衔接结构是比较通用的吗?

呵呵, 電話費倒是無所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 能告诉我一下什么样的衔接结构是比较通用的吗?

我手上剩餘的圖都是十幾年前的手工描圖紙1:1原圖,沒有電腦圖檔、放很久的描圖紙照相後也是一團模糊...,沒有圖實在很難形容、希望文字你可以理解
膠合結構的主翼主要有兩種承力結構:
1)大樑以及前緣樑主要承載,設計原則是使用直紋硬木(拉敏、楓木、櫻花木、檜木....  等)或是較大規格的的輕木條作為翼樑,例如硬木規格若為5*5、輕木則可能為5*6或是6*6(請自行換算截面積差異比),加上較大規格的前緣造型木條、一般為8~10mm輕木來整形,翼樑跟翼肋結合後若使用輕木則需要前後以1.5~2mm輕木片橫紋方向補強為方盒型樑結構,若使用硬木樑只需要補強一面成為H樑結構即可,接下來自前緣後方到主樑上下包覆1.5~2mm輕木片形成D型盒型樑結構來承載整隻翅膀的力量,翼樑到後緣樑之間可不需包覆木質蒙皮(成型機後緣包覆1.5~2cm木蒙皮大部份是為了包覆紙作業方便)。
2)整體式翼盒結構、也就是上下都覆滿木質蒙皮,前後緣蒙皮木紋都要與前後樑平行、不規則木紋收斂在主樑後方以免影響強度,利用木質蒙皮與前/中/後樑結合形成一個密封盒狀、在真飛機裡這樣的型態設計也叫硬殼式張力結構,整張機翼承重由木蒙皮與來主要承接,翼樑的部分做次要承重,所以各部位翼樑規格可以大幅度縮減,即使用輕木做主翼樑也不需承行為盒型樑、一般使用簍空H型樑即可。
**翼樑銜接:
1)有後略角:使用厚度12~20mm不等輕木塊加工出**夾角以及上反角,主樑結合契塊結構厚度最薄的地方需要保持在6mm以上,前後緣樑結合契塊最薄的地方也要保持4mm以上。
2)無後略角:使用3mm航空夾板加工出翼樑寬度以及上反角做為前/中/後樑銜接補強。
**翼肋:
不管是對拆式結構或是固定式結構主翼銜接處的第一翼肋(通常為圖面W1~W3、端看分成幾截)厚度起碼為輕木單面5mm以上(或3mm航空夾板內襯砌塊黏合),如此左右兩側結構容易在這個地方做總結/對接,也比較容易保證黏結強度。
為甚麼量產品前中後樑不使用現成複合材料?如碳纖片/管/棒、:
1.銜接困難:複合材料當中的膠合成分固化後不容易沾著,除非整體成型否則結構銜接處有很大解體疑慮。
2.與機翼其它結構互相比較,複合材料樑受力後變形裕度(變形量)跟其他材料完全不同,可能因受力分解外觀無法察覺而解體、例如翼樑與木質蒙皮。

用說的或是文字敘述總是比較粗糙,有機會還是買套材來研究比較實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剩餘的圖都是十幾年前的手工描圖紙1:1原圖,沒有電腦圖檔、放很久的描圖紙照相後也是一團模糊..., ...

感謝大大這麼詳細的講解, 結合之前的經驗可以說已經大致消化了~

昨日有個國外的模友告訴我可以試試用泡沫, balsa和碳纖或者玻璃纖維的三文治結構, 大大你覺得怎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炸鸡图~~5个字

為滿足兄臺的原始獸欲, 僅奉上炒雞圖若干, 請笑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這麼詳細的講解, 結合之前的經驗可以說已經大致消化了~

昨日有個國外的模友告訴我可以試試用泡 ...

比較厚的翼型用泡沫+木蒙皮+**複合材料補強是OK的,很多歐美玩家在家裡自製飛機都是用這樣的工法、很多人認為去挑戰翼肋+翼樑結構是"自孽"的行為。但是比較薄的翼型用同樣的工法來做要得到相當的強度要用高密度(高比重)的泡沫,或是特殊的PU發泡、例如歐洲的滑翔機來做,材料取得或是工法(PU發泡需要金屬模具加壓加溫)不易,而且小型的機翼(35dm2 以下)木蒙皮貼合泡沫的膠水不好控制,重量會是比較大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滿足兄臺的原始獸欲, 僅奉上炒雞圖若干, 請笑納~

机头这个炸法 大家都遇到过 不算稀奇 从其量算个普通炸鸡
不过
机翼这个炸法就古怪了 我只能说:很文艺~
目测是补强不给力造成的 轻木 金属棒棒 碳管 神马的上起 估计还是会有积极的效果的

楼主:
的确,后面已經改良翼樑的設計,但還是不足以支持高g機翼負荷。。。。。。